雕刻机工作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1-20):
各位好,小弟公司最近购买了一台成品的雕刻机,在工作的时候采用0.1mm的步长进行雕刻,因为雕刻时间比较长,就开机雕刻,人没有在机器旁边蹲守。第二天早上却发现雕刻的东西有一半在原位置上完成的,而另外一半好像X轴全部平移了大概100毫米完成雕刻的,已经发生2次这样的事情了?
(个人推测的原因是发生丢步)

不知道什么原因,恳请论坛里的大老帮助看看是什么情况。

谢谢各位!

网友A:
如果是平行四边型是失步,如果是整体偏是软件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平行四边型是失步,如果是整体偏是软件干扰

您说的软件干扰具体是指什么?可否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雕着雕着睡着了,做梦梦游哩吧!!

网友:
成品机是什么机?是diy的还是品牌的?还是xx的?步进系统多是开环控制的,设置尽量保守一点

楼主:
林大夫好,成品机买的是北京一家雕刻机厂家出的产品。

网友B:
一个是外来干扰 ,另一个就是软件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外来干扰 ,另一个就是软件故障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电脑设置有什么定时功能么?不过按道理。MACH3应该自动屏蔽自动关机这些的。

网友C:
很明显是在、工作的过程中,x或者Y轴堵转,偏移到另一位置继续加工,这个和信号啥的根本没关系,而是驱动和电机没调好,力矩余量不大造成的。

网友:
有可能X轴步进电机连线接触有问题.偶尔有时侯断下电.

楼主:
感谢各位老大的帮助,我在这里真诚的感谢各位。在这里学到了太多的东西。
坛子里的气氛真的很好!我回去后要多多检查一下机器看看具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检查一下联轴器有没有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是在、工作的过程中,x或者Y轴堵转,偏移到另一位置继续加工,这个和信号啥的根本没关系,而是驱动和电机没调好,力矩余量不大造成的。

同意这个解释!

网友:
运行中在某一个方向上堵转,导致一次性严重失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