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Flight模拟器控的设置如何保存

楼主(2011-01-20):
RT,用
realflight的时候,每次进
模拟器
都需要重新选择一下控,很麻烦,有哪位大侠知道如何保存控的设置么?就是同一个
遥控器
插上后,打开模拟器就能玩?谢了,俺用的是加密狗。

网友A(2011-03-11):
同求,是很麻烦,而且退出后再进就不行了,提示找不到控,要删除一个配置文件才能再次打开,进去了又要设置一遍~~~

网友A:
没人说G4的事呢?顶一下

网友B(2011-05-10):
那是不可能的。呵呵
必须就这么重新来一遍。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