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1-01-20):
金翼:EXTRA260-26cc像真3D飞机遥控接收
舵机
安装出现问题,JRDSX92.4G接收,MKS DS1210数码金属齿轮舵机(12公斤/0.1秒) ,JR原装接受电,舵机全部连接后出现舵机偏转抖舵,伴随接收器指示灯闪烁,望高手指点

网友A:
看看是否供电不足...电壓.陀机是否要6v的..原厂的太小厂

楼主:
我用的是原厂4.8的

楼主:
我还没装汽油机,不存在干扰吧?看样子是不是象供电不足电压低才会这样?

网友B:
不会下面请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