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那里能买到热转印纸?谢谢!

楼主(2011-01-20):
沈阳那里能买到热转印纸?谢谢!

网友:
用不干胶纸的背贴纸就可。

楼主:
那相片纸是不是也可以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相片纸是不是也可以呢?谢谢!

相片纸不行的,在不干胶背贴纸上有一层塑料膜,是防止不干胶粘在背贴纸上,就是这层塑料膜使得可以将印版图热转印到需要的板上。

网友A:
在我当地有专门卖A4不干胶纸的,用于打印不干胶标签什么的,一叠100张,约12-14元钱,把背纸撕下来就可以用。

楼主:
谢谢你!  明天我去买

网友B:
刚好这两天我在作电路板。以前在东明买过很多热转印纸,但是最近用发现在单位上新买的佳能打印机上都无法使用,墨都跑得乱七八糟的,而以前的老惠普就没问题,但是老惠普的硒鼓灌墨多了不行了,后来在网上看到说用铜版纸,试用了后效果很好。只是最后揭起来是要用水泡,比较麻烦点,但是不挑打印机,也不用把裁好的热转印纸粘在白纸上了(否则太光滑不好走纸,并且浪费热转印纸)。你可以试试。
另外我是用热风枪吹加热的,然后用辊子子赶的,加热一定要透,否则粘的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好这两天我在作电路板。以前在东明买过很多热转印纸,但是最近用发现在单位上新买的佳能打印机上都无法使用,墨都跑得乱七八糟的,而以前的老惠普就没问题,但是老惠普的硒鼓灌墨多了不行了,后来在网上看到说用铜 ...

你说的没错,只有惠普的激光打印机好用,我的三星的激打也不行,还有用描图纸也可以用,也要用水泡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我当地有专门卖A4不干胶纸的,用于打印不干胶标签什么的,一叠100张,约12-14元钱,把背纸撕下来就可以用。

三好街维用大厦一楼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我是用热风枪吹加热的,然后用辊子子赶的,加热一定要透,否则粘的不好 ...

买部过塑机吧,浙江产的也就180-200元,很好用的,比你的热风枪和辊子要好用多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没错,只有惠普的激光打印机好用,我的三星的激打也不行,还有用描图纸也可以用,也要用水泡揭开。

现在HP的打印机,都是佳能给作代工的。
有的打印好用,有的不好,估计是和激光打印机定影方式不同有关。现在新的桌面打印机,都用定影膜定影,老一点的,是用热辊定影。

网友:
我原来就用热转印纸 打印的时候 HP的机器直接就能抓进去 但送纸那里有个能前后滑动的 要往前顶把纸顶成拱行 要用原装鼓 转印的时候就用熨斗 有转不好的地方用自喷漆多喷点在转废的转印纸上 光滑的那面 用牙签补下 我做过0.4MM的

双稳态开关

双稳态开关

复件

复件

复件

网友B:
我腐蚀出来的最细的线条是0.09毫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腐蚀出来的最细的线条是0.09毫米的

拿出来瞧瞧,技术这么好呀?

楼主:
今天试了铜版纸和蜡光纸  都不理想   !!!不干胶纸没买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铜版纸和蜡光纸  都不理想   !!!不干胶纸没买到

说明技术不够熟练,多试试。每种纸都有它的有缺点的,并且符合自己工作习惯的才是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技术不够熟练,多试试。每种纸都有它的有缺点的,并且符合自己工作习惯的才是好用的

多谢指教!以前太过依赖PCB商了,这回急用才知道平时太过懒惰
有何窍门  比如铜版纸?

网友:
多试好多次,做多了,有时感觉反而越做越差了,名堂道道挺多,反正是经验有了,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在网上买了一大摞热转印纸,一点也不好用,还是街上招牌广告用的胶纸撕掉有用的贴纸后剩下的背面的纸好用。根本没必要买热转印纸,这玩意加热后粘在线路板上很难撕下来,把线路也破坏了。

网友:
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热转印做PCB的帖子,我还整理成文档过,但是找不到了,好久了
记得一下这样的:
1、买A4幅面的不干胶。撕开,背面的贴纸作为热转印纸,要用学生橡皮檫拭,擦毛,到底有多毛,自己实验,太毛了,加热时会粘上,不毛的话,细线条吸附的不紧。
2、先打印一份PCB到白纸上,然后裁一块合适大小的转印纸,粘贴纸上,激光打印机开打。什么打印机好,也是需要自己测试寻找了。
3、贴好到覆铜板上,加热,加热方法有好多:热滚轮、电熨斗(我还专门买了个)、烘箱加热,反正各有特点,自己选取。
4、揭开热转印纸,这个可是麻烦事情,有的时候就转印的挺好,而且很容易撕下来,有时不能直接撕下来,就放到水里泡,热水也行,泡湿了,就用手指搓,手指搓,有手感,而且还不会把碳粉搓下来。搓了后,对着光线照照,看看有没有不干胶在上面,在上面的话就继续搓,是个手感极强的活。

5、腐蚀。有用氧化铁的,有用三氯化铁的,双氧水+盐酸也行,我遇到速度极快的,浓度兑高了,10秒钟直冒绿眼就腐蚀完成。

过程好多,而且是一环扣一环,某个环节不对劲,都对后面有影响。
没有说那个纸好,那个纸坏,都有特点。我个人的体会是,毛一些的话附着力就好一些,我个人是倾向毛一些的,这样可以细线条容易保留,只是泡水手搓的时候,心里着急,那个转印纸怎么这个难泡湿啊
如果是粗线条,其实就好办多了,容易搞,即使丢一些细节,也是影响不大。
我多数做的时候,经常喜欢用0.25mm的线条,好看,对于贴片元件也好看。

网友:
用热转印纸才要放到水里搓掉转印纸,用广告不干胶的背纸是不用搓的,温度一降下来,背纸就可以轻轻撕掉了,而且很神奇,一加热他就可以粘在线路板上。也有可能我买的热转印纸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