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2.5 油门加到顶飞不起来 什么原因

楼主(2011-01-20):
知道的回一下 在家想玩玩

楼主:
回复 楼主:
直升机的....

网友A:
 控里螺距曲线怎么设置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设置啊 还不会用这个控 DSX7的

网友C:
通道映射错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啥?
怎么调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飞起来了 不过油门没法控制 固定了 ...怎么调啊

网友D:
通道映射问题吧

网友E(2011-06-04):
螺距同油门设置到一起

网友F(2011-08-26):
我的也是 加大油门就望右转 就是飞不起

网友G:
对,我昨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油门和螺距设在一起了,把他分开就行了。
一个叫engine 一个叫Pitch,不要设在一起,要不然很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