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7求救

楼主(2011-01-20):
我今天买了个JR XG7 原装是右手油门,我把它换成了左手油门(并且模式里选了是MODEL2),但是接上后发现油门和升降舵是反的,推左手油门的时候只有升降
舵机
一个在上下动,推右手升降舵的时候三个舵机一起上下移动,由此可判断是油门和升降舵反了,不知道怎么弄,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朋友麻烦解决下,由衷感谢。!!!!!!!!!!!!!

网友A:
你的还是混控方式呀。。应该是CCPM什么的混控。

网友B:
楼上的说的没错

楼主:
已经解决了,把前面两个舵机的通道插口换了位置,然后再把其中一个舵机的正反调了下,具体调的哪个我也搞不清,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