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油浸式床头

楼主(2011-01-20):
很多仪表车床头都是用润滑脂的,把底部焊上,主轴两头加上油封改成油浸的应该耐用很多
大家研究一下

网友:
主意不错  但是三角带应改到床头箱外面

网友A:
如果你的床不是高速高精度重负荷的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床不是高速高精度重负荷的没有必要

我的0625用的是滚子轴承,感觉声音开始大了。因为是干活的,工作负荷不小。打算改油浸后再考虑改数控
主轴两端的油封应该能找到,车两个盖子,找烧焊的把床头箱底部焊上,再用线割把床头上部割开。理论上不是太难

网友B:
床头箱都是铸铁的要烧焊?

网友C:
俺的小床是油浸的,飞溅润滑

网友:
 偶的床还是点机油的。。。。

网友B:
自从我的CJ0618的主轴改为钢齿轮后,在车头箱顶部适当的位置钻两小孔并攻丝,每次开机从孔中加点机油到齿轮后再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床头箱都是铸铁的要烧焊?

有铸铁焊条的,把箱底封上不漏机油就行,那位置不受力应该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的小床是油浸的,飞溅润滑

兄弟上的是什么床:lovelines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铸铁焊条的,把箱底封上不漏机油就行,那位置不受力应该不成问题

铸铁焊接很麻烦的,要预热,焊后还要保温的,处理不好会造成箱体裂缝。

网友D:
底部能否用钢板、密封胶、密封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铁焊接很麻烦的,要预热,焊后还要保温的,处理不好会造成箱体裂缝。

焊铸铁的话肯定拿去专门烧焊的人搞了,以我的水平肯定焊不好的
底部用胶也是好办法,不过不知时间长了会不会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底部能否用钢板、密封胶、密封垫呢
这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铸铁的话肯定拿去专门烧焊的人搞了,以我的水平肯定焊不好的
底部用胶也是好办法,不过不知时间长了会不会脱

据说可以用一种高强度的环氧树脂粘,好像南京肉包子介绍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自从我的CJ0618的主轴改为钢齿轮后,在车头箱顶部适当的位置钻两小孔并攻丝,每次开机从孔中加点机油到齿轮后再运行。

钢齿轮哪里买的,多少米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钢齿轮哪里买的,多少米

找有滚齿机的小工厂外加工的,齿面高频淬火的,好像花了150元左右。

网友:
我的本来就是

我的是油浸的,CN32国良的,

网友:
俺的小床是油浸的,飞溅润滑主轴还外带油泵

网友F:
大家好,俺对床还是很菜的,说点个人看法~改油浸不是太麻烦吗~~为什么不直接加个自动注油泵呢,懂电子就用电磁泵,懂机械的(肯定都懂啊)就用摩托车上的那种微型机油泵,给它个很小的力它就能打油了,打油量当然看转速了,直接在淘宝上搜“摩托车机油泵”就行了,大家自己看看吧~~还请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家好,俺对床还是很菜的,说点个人看法~改油浸不是太麻烦吗~~为什么不直接加个自动注油泵呢,懂电子就用电磁泵,懂机械的(肯定都懂啊)就用摩托车上的那种微型机油泵,给它个很小的力它就能打油了,打油量当然看转 ...

打油不是问题,问题是怎么循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油不是问题,问题是怎么循环

微量注油是不需要循环的啊~滴定式注油法,注油量≈消耗量就可以了啊~就像大多床友们用油壶加油一样不需要循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