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做了架KT P51~~~求起落架方案

楼主(2011-01-20):
闲来无事做了架KT P51 翼展1米,竹片加强、配置一般:XXD2208、30A、8060、3S2200、9G*4,总重350克,有点重~~呵呵
想做个起落架,怎么做比较好??

网友:
用碳纤杠做

网友:
不愿再碰KT板    上次大风飞丢一架。。

网友:
舵机位置很奇怪……

网友:
没必要上那么大电池吧,太重

网友:
呵,我有段时间没做KT机了.
祝爽飞
一般我起落架就是用两块硬材料沾合到KT板两侧,而后再将起落架固定在上面(AB胶+尼龙带固定起落架钢丝),目前看能用,但不完善,暴力下AB胶会呈现碎状.另你起落架强那冲击力势必向机体其它部位延伸,所以在正常情况下能支撑就好.

楼主:
谢谢,诸位~~~起落架方案已有眉目。上这么大电池,是我手里只有这个,还有一个2S1000毫安的没上是怕不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