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有识之士 函道T45的问题

楼主(2011-01-20):
一直飞油机了,前几天买了一架环球飞的T45,配置是64函道加KV4800的电机,  店家给我配置的好赢40A电调,和11.1F  2200HA的锂电,不知道这个配置够用不,电调和电池还没发,请各位明白的给点建议  谢谢了,还有就是用110A的电调可以么

网友:
够用,但是我是好赢60A,配4S电池飞的,速度很暴力。暴力飞行,没问题,但是就是有点重了,降落特别考验技术,呵呵

网友:
最初飛早期T-45用4800KV,原配是50A電調,不知現在有否改進了!

网友:
店家推荐飞4s用60a好赢,我现在用60a 3s 4s通吃,没感觉到速度有啥区别!函道电池电量消耗很快!

网友:
40A够了,好养峰值58A可以持续10秒.我苏27就是这么用的,我配置是黑旋风4800KV64MM涵道
要是用4S电推的话,建议就得60A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那我就不换了,讲究飞吧,还有环球飞的F22双64涵道的,黑旋风4000KV电机,  不知道那个飞机怎么样,准备购买,知道的麻烦给点建议  谢谢了

网友:
函道太耗电 不好玩  楼主斟酌,偶尔飞飞不错 电老虎呀

楼主:
都是油机,10来架了,想没事的时候玩玩电的

网友:
4S电40A够了5秒的全油飞起后收油也可

网友:
3S电稍弱些,看一朋友飞4分钟就降落

网友:
回复 楼主:

配置可以  但电调放到风道有 利散热

网友A:
电调的位置

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照片

谢谢啊 谢谢

网友:
最好不要放风道,可能会打到扇叶。
放在本来该放的地方去吧,那里散热也还可以的。

网友:
我装了个环球的F16!本来标配是64黑旋风起飞重量560G左右!为了暴力点,上了70黑旋风结果重量增至800G !不知道飞行效果怎么样!

网友:
T45改成尾推~不要函道~效率不错留空时间长,我的T45就是这样64MM黑旋风中油门的时候震动受不了70A电调6SA123 已经壮烈了,改尾推吧,速度不比函道差,但是声音跟气势比不上函道,可以飞的时候录点涡喷声音用MP3在耳朵里听

楼主:
好的,我现在就下 载涡喷的MP3,太刺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