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6可否同时充电两组不同容量的电池啊?

楼主(2011-01-20):
标题可能说的不清楚!!
B6
充电器
,加上转接板!B6设置充电6S
电池
!
然后在转接板上插入3个2S电池,如果这三个2S电池的MAH和C值都不用同,那可以充吗???
那么在转接板上插入2个3S电池,如果这两个3S电池的MAH和C值都不用同,那可以充吗???

楼主:
继续等待老鸟指点!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但是有很多不方便。
1. 串联电路中电流处处相等,不同容量的电池用相同电流充电,设置充电电流时只好以容量最小的为准,容量大的电池充得就慢了;
2. 平衡电路是通过检测每个单体的电压来判断是继续充电还是平衡放电的,对容量不同的电池来说,这个过程很困难并且非常耽误时间。

网友B:
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C:
没有尝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