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折腾MB,就转发一个MB对应常用舵机频率表吧,呵呵

楼主(2011-01-20):
原文来自HK网:http://www.beastx.hk/?page_id=20

举手之劳,不用谢了,呵呵

网友:
木有MKS的哦

网友:
对于表上没有的舵机,MB是这么解释的:

此舵機對應表是德國BeastX所提供,有部分品牌也暫時沒有登錄,例如雷虎、MKS、泰世原廠舵機、Outrage TORQ系列等。
其實分別較大的是在於微型舵機以及JR舵機的頻率較多種之外,您也依照以下方式簡單的來判斷。
雷虎:DS系列,標準尺寸舵機,運用在傾斜盤上大多數是1520us/200hz
MKS:HV、BLS、DS系列,運用在傾斜盤上大多數是1520us/200hz
MKS部分尾舵專用舵機如BLS980、990、DS8910、DS8910A+、DS760、DS95i,這些專用尾舵機則是760us/333hz。
Outrage TORQ系列:BLS9080與9180為斜盤舵機工作頻率為1520us/200hz。
BLS9088與9188專用尾舵機則是760us/333hz。
若您所使用的舵機不在對應表格或此補充範圍內,那麼你只要注意1520us與760us的差別即可。
頻率設置錯誤並不會造成直接損壞,只是在表現上可能會有些誤差,如果您不知道你的舵機頻率,你可以用以下方式作為預設值:
斜盤舵機:預設為200hz
尾舵機:預設為333hz
若地面測試時推動斜盤或尾舵,會稍微有抖動,或者飛行完之後,舵機溫度比平常稍高,那可能就是頻率設置「非最佳化」,請多次嘗試。

网友(2011-04-24):
没有MB,先看看!!!

网友:
補充一下,經過測試與玩家分享

Torq 9088/9188尾舵機可以用760us/560hz
mks的DS760、BLS980、BLS990、DS95i等全系列窄頻尾舵機也可以用760us/560hz

网友(2011-11-21):
这个网站打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