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八爪鱼

楼主(2011-01-21):
熬了无数个夜了,终于有了个结果

8轴机架硬件部分完工,脚架和相机吊架没做

8轴机架硬件部分完工,脚架和相机吊架没做

看看内部连线,想蜘蛛网

看看内部连线,想蜘蛛网

网友:
用什么飞控。先上段飞行视频嘛,口水啊

网友:
这个机身管真有点怀疑它的结实程度

网友:
这个绝对得顶

lz牛叉

网友:
想知道 他怎么转向...

网友:
想知道 他怎么转向

他怎么转向?8动力一齐给力.还是差数变化

网友:
好长的手臂!!!

楼主:
今天X大侠放出8轴设置方案,第一时间配置好,我的8爪鱼可以动了哈,预计明天试飞。看看效果

会动了的8爪鱼

会动了的8爪鱼

看看飞控系统,X650的飞控,已升级到1.22

看看飞控系统,X650的飞控,已升级到1.22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X大侠放出8轴设置方案,第一时间配置好,我的8爪鱼可以动了哈,预计明天试飞。看看效果

按X650的方法,测试下前后左右各个舵量是否都正确,再飞行测试 。刚刚开始因为PID不一定合适 可能会有些震荡,所以注意安全,最好找个草地,减少损失

网友:
8爪鱼首飞视频

网友:
8爪鱼第二次负重飞行

网友:
试飞8轴空中姿态

网友:
8轴与4轴比大小

网友:
8轴的整体强度很好

网友:
十分牛x

视频没办法看到,放到youku上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