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DX6I坏了,自己能修吗(问题解决了,原来是这个惹的祸)

楼主(2011-01-21):
直接主题,我的DX6I的俯仰控制出问题了,也因此炸过2次机,以前也发过帖子,以为是舵机问题,后来换了三个斜盘还是这个问题,我先说一下问题。
俯仰舵机总是自己变,一会儿十字盘平了,一会自己就变成拉起的状态,再过一会儿就又变正常了,有人说是模型数据混乱,好,我重新设置了,没解决,有人说是接收问题,我也换了一个,还是这个问题,看来是控的问题了,想请教大家能不能修,不能修我就只能换控了,5555
解决办法见10楼

网友:
偶不懂,等楼下解答

网友:
电位器的问题 ,修或者换都可以

网友:
拆开

找到开焊的地方;焊一下就行了,,因为再过一会儿就又变正常了.这说明电潞与程序正常

楼主:
我同意时电位器的问题,请问这个控的电位器是什么型号,我在电器行能买到吗,楼上说的电路漏焊的问题应该不会,因为虽然俯仰舵机中立点老自己变,但打舵还是有反应的。

网友:
可以修。寄回美国去。国内没有代理

网友:
很不幸我的DX6i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我是飞固定翼的,但同样是控制俯仰的垂尾通道出现抖动
如果是电位器的问题怎么别的通道没有这种现象啊

网友:
前段时间差点就入了这个控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我在百度上搜了一下,有人发过这样的帖子,说电位器上的焊点上的黄色胶有的导电!把这个胶去掉就可以了,我立马把这个控打开,直接撕下了这个胶,然后在电脑模拟器上试验,今天已经是第二天,昨天玩了大概4个小时,今天玩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出现问题,(以前不光飞真机的时候出现中立点变化,连飞模拟器也是。)暂时不敢再上真机了,打算再玩一个星期模拟再上真机上试验,如果没问题的话,呵呵,新控的钱就省下了,希望有我这个控并且出现这个问题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网友:
换换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