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帮忙看看:这种圆柱型MP3怎么拆开?

楼主(2011-01-21):
联想的这个弱智MP3 usb口居然不能充电,充电还得通过另外一个3.5mm的插孔(在顶部)。想改造一下,把3.5mm插孔的两极接到min USB口的电源引脚上,但不知如何拆开它,没有螺丝什么的。

用指甲盖试着撬了撬上盖,发现能撬开一点缝,但再撬很困难。
另外发现上盖下边缘和下部亮圈的上边缘(亮圈下面的部分可以转动,向左和向右转分别是快进和快倒,联想的设计真弱智)有一点小凸起(见图中红圈处),不知是干嘛用的。

我总觉得应该可以无损拆开的,不然怎么维修啊?

网友:
标签下有没什么乾坤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标签已经揭掉了,啥也没有。

楼主:
补充一下,充电、耳机和USB口都在顶盖(上图右侧)上,开机、菜单等按键在尾盖(上图左侧)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发现上盖下边缘和下部亮圈的上边缘(亮圈下面的部分可以转动,向左和向右转分别是快进和快倒, ...

如果是旋钮作用,并且顶上和侧边没有螺丝固定的话,旋钮应该可以拔出来的。

网友:
没办法,这个你得有车床或者铣床才行。

网友:
应该是在底下或上面撬开的

网友:
 暴力解决

网友:
品牌嘛,不是常人理解得透的.
我怀疑是组装到最后一步涂上胶水,盖回盖子,
或者本是卡榫,但被胶上了.拆开就已经破解,然后就没保,,,多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旋钮作用,并且顶上和侧边没有螺丝固定的话,旋钮应该可以拔出来的。

常理应该是这样,可是拔了半天没拔动,再拔感觉就要坏了,不敢使劲了。
再上个顶盖图。最下面那个小环是栓挂绳的,右上那个标着一个圆圈里面有个点的小孔不知是干啥用的,貌似是reset孔,但拿针捅了捅好像里面是实的……

网友:
这个是micro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不是。机身侧面还有个小孔,旁边标的是mic的标志。

网友:
看样子只能两头撬了。

网友:
应该是在插口这头有卡扣,可先用电吹风将筒身吹热一下再拔端盖(注意温度不可太高)。

网友:
等着看结果

网友:
从不同方位照几张图片,大家才能帮你分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