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想DIY小电钻,觉得有两大难点,一是升降和进给机构,二是夹头,向大家请教一下

楼主(2011-01-21):
如题。其中最难的我觉得是升降和进给机构,要保证钻孔的精度,升降和进给机构必须很精密,除了用显微镜改,还能怎么办呢?这其中我觉得还有一个难点就是电机和升降机构的固定,但我觉得只要有了好的升降机构,固定的问题自然有办法解决。
另外是夹头,我在电子市场转了半天也没发现有卖小夹头的,除了淘宝,还有哪里有卖的呢?
谢谢!

网友:
建议使用显微镜的

网友:
没条件,真的,买一台比D一台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其中最难的我觉得是升降和进给机构,要保证钻孔的精度,升降和进给机构必须很精密,除了用显微镜改,还能怎么办呢?这其中我觉得还有一个难点就是电机和升降机构的固定,但我觉得只要有了好的升降机构,固定的 ...


个人感觉:不是用不用显微镜的问题,而是燕尾这种结构经过长期使用证明相对比较合适的移动结构,或者最成熟的东西。目前又小巧又合适的可能只有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