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轴运转阻力

楼主(2011-01-21):
船是TFL小火 箭,近日用手拨动桨,阻力比以前大(电源已断开),轴未进过水,这里的气温约4-10度,是否金属热胀冷缩 ,对船轴构造不解,请老手帮助,谢谢 图片跟着发

楼主:
补充图片

图片如下:

楼主:
图片2

图片:

楼主:
图片

图片:

调整大小

网友:
拆开检查\加油\保养.

网友:
软轴里加油还不够,还要卖WD-40之类的除锈剂,船模的环境湿度大,电机轴承容易生锈,每次跑完喷一点即润滑又防锈!

楼主:
问题不知怎样拆,加油

楼主:
电机轴承加油,是否电机连着软轴入铜管那里加?请教

网友:
这轴都不会拆 LZ还是多潜潜水在发表感慨吧!

楼主:
轴不会拆不足为奇,充电器用了N次现在才知怎样用,做每一样都有个过程,潜水自然会继续,在轴承上加点WD-40方法正确,阻力减少了很多,下午已爽跑,在此表示喜悦和感谢

网友:
斷開esc再試

网友:
看着像是软轴被扭紧变短了,放出来一点试试

网友:
WD40带腐蚀性的,用上以后就要经常用,不过没关系,软轴用一段时间后要换的。我十几年前从事检修工作时就开始用,WD40号称“神仙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电脑维修行业,洗板水也是“神仙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