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RCRCM太阳鸟(Sunbird)山坡斜坡滑翔机改电动的方便吗?

楼主(2011-01-21):
被RCRCM太阳鸟(Sunbird)山坡斜坡滑翔机外观迷住了,不知道改电动的方便不方便,改后性能不会有太大差异吧?有接触过的朋友介绍介绍!谢谢

网友:
漂亮的山坡机

是复合材料的吧

网友:
改成电动的,飞速度,应该也可以

网友:
别糟蹋东西了,玩电滑也不该那山坡机来改,买个轻木电滑吧

网友:
楼主既然被外形迷惑,何必还要“整容”!好好一个“美人”,加上2撇胡子,她会不乐意的。

网友A:
我買了一台
副翼安裝4個 933 servo不太好安裝
跟機副翼的連桿長度不對 ,连杆卡头不對
有老鳥能貼上你們安裝完成的相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買了一台
副翼安裝4個 933 servo不太好安裝
跟機副翼的連桿長度不對 ,连杆卡头不對
有老鳥能貼上你們安裝完成的相片?

贴图,我告诉你咋办,吉恒舵机?

网友:
首先如果有山坡的话谁愿意在加上两撇小胡子。只是在水泥柱子般的城市,有一块空地已经很不容易了。只好加上动力过一下瘾。
这款机型在机翼上最好采用Hitec HS-125MG 的舵机。因为他的厚度只有10mm。和机翼上舵机舱预留的空间比较吻合。再有就是他的固定方式是采用垂直向下的,比一般的舵机从摇臂放向装固定螺丝的要方便。一边今后更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理解万岁

网友:
楼主不忙购买,我正在装这个“小家伙”,用的全部国产配件,等装成之后给你建议。其实全部电装不算贵。国产东西完全能够胜任了。

网友:
看上去机身很细...舵机得45°安装?主翼翼型是哪款?看上去就是速度型的...小场地对操控技术要求不低...设备混控也得跟得上...起码得有蝴蝶刹......

网友:
前来学习 请多指教

网友:
我改过

我改过,飞过1个月,12月的大风天下也飞过,感受蛮多的,总的来说还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啥都不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啥都不说了  再

网友D:
我来具体说下改装感受吧……

我买的是黑色款。

首先只能用28以内的马达,我用的是GS的2830/1000KV的那种,切割机头一定要有好的高速切割刀,我用树脂切割片,效果不错。

桨用CAM的10*5的,由于机身比较紧凑,开口切大几mm,方便马达散热:

防火板用环氧粘好后,最好用碳布透环氧加强。特别注意下拉角,由于滑翔机的效率比较高,下拉角我做到了4°,还是有明显的抬头情况。

配重!特别要斟酌好,滑翔机头轻了就不好玩了,重心调整,配到机翼插接碳管的方口前10mm:

舵机用恒吉933的数码舵机,足够了,海泰克125用在这种价格段的飞机上,就失去意义了,太贵:

整机效果,我觉得没那么难看吧:

说说飞行感受:

整机效率很高,高速低空冲场,轻松产生啸叫声;

说明书上建议设定的碟刹、高速和巡航热气流襟翼副翼模式的舵量,是DS环境下的标准,改电动以后,每个舵量根据需要增加1~2mm才能获得比较好的舵效;

动力部分仅用来爬升高度,要速度,必须关马达,开高速襟翼模式;

遗憾是是动力配的还是略有不足,在上海12月猛烈的5级寒风里飞得挺吃力,当然,我手里的其它的机种,在这样天气里想都不要想;

内藏式的舵机连杆,迫使摇臂不能太长,机械行程缩短,舵量难以达到标值;

翼展还是差一口气,买回来就后悔了,应该买2米以上的“台风”,不差这点钱,但是操控效果就差远了,降落时候,手接比较难;

千万不要以为翼展小的飞机好飞!相反的,翼展太小很难飞!要好飞,EPO的泡沫机最好飞。复材的飞机,这个重量(950g),1.5米的滑翔,在大风里横向稳定性不如2米级的。首飞就被侧风吹翻了,还好复材的飞机结实,没啥问题。

以上个人改装经验,共勉。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效果很大气啊,好紧凑的安装!请问接收机放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是黑色款。

首先只能用28以内的马达,我用的是GS的2830/1000KV的那种,切割机头一定要有好的高速切割刀,我用树脂切割片,效果不错。

桨用CAM的10*5的,由于机身比较紧凑,开口切大几mm,方便 ...
谢谢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是黑色款。

首先只能用28以内的马达,我用的是GS的2830/1000KV的那种,切割机头一定要有好的高速切割刀,我用树脂切割片,效果不错。

桨用CAM的10*5的,由于机身比较紧凑,开口切大几mm,方便 ...

重心调整,配到机翼插接碳管的方口前10mm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效果很大气啊,好紧凑的安装!请问接收机放在哪里?

机身后段空间很多,我用ASSAN的2.4G,拆了外壳,直接放在电池位后面就OK啦。
复材的飞机,对2.4G的没有影响,不用担心屏蔽信号。

网友A:
西郊森林兄:可否上張副翼servo位來看看 thx!!!

网友:
引用 网友A:
西郊森林兄:可否上張副翼servo位來看看 thx!!!

副翼的舵机安装不难,用美纹纸包裹舵机,粘贴在框架里面就OK了,要用环氧胶哦,否则有危险。

我的相机在前两天的低温下冻坏了,过两天我拍两张照片补上。

网友:
thank u! 西郊森林兄

网友:
留意过这个飞机,空机600克,改电后楼上的达到900克。。。。。。平原飞行已经没多少意义了。。。。。。太重了,和我两米的飞机一个重量级别,这飞机的归宿是山坡,电滑真的不合适

网友F:
买一架台风吧!
2米的,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一架台风吧!
2米的,更大

已买,正在组装ing……

网友G:
回复 网友H:

电滑并不是只有热气流一个飞法的

如果作为F5B 1m6 到1.2kg以上也很正常

森林电机配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滑并不是只有热气流一个飞法的

如果作为F5B 1m6 到1.2kg以上也很正常

森林电机配小了啊

感谢指教啊,但是电机不能再大了,装不下啦。
有了台风,这架飞机不想要了,准备卖掉变现……

网友:
首先感谢森林兄的指导。在此发现这架飞机改装电滑以后机头的电机电调等加起来的重量也达不到机头配重的铅块的重量。重心难以调整。所以只好作罢。不能再改装成电滑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内转减速能不能达到要求。。。。。

对这个飞机也很有兴趣,不过看起来空间确实紧张

网友D(2011-02-21):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内转减速能不能达到要求。。。。。

对这个飞机也很有兴趣,不过看起来空间确实紧张

真没必要把动力弄得这么复杂,能把飞机带到高度就可以了,多半时间是不开动力的,这个飞机开动力的感觉真不怎么好,到高度关动力滑翔才是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没必要把动力弄得这么复杂,能把飞机带到高度就可以了,多半时间是不开动力的,这个飞机开动力的感觉真不怎么好,到高度关动力滑翔才是重点。

有尾速这样的飞机才能飞爽,起码得>100km/h吧。动力不强,显然感觉不好。Hotline的要求得垂直爬升同时有高加速度。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内转减速能不能达到要求。。。。。

对这个飞机也很有兴趣,不过看起来空间确实紧张

最好能把舵机全搬到后面去,作为电滑放在机头实在是太占地方。配重也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好能把舵机全搬到后面去,作为电滑放在机头实在是太占地方。配重也成问题

我现在已经调整过一次,把舵机和电池位置对调,让重心更加靠前。

网友J:
回复 网友G:
主要是滑翔机机翼安装角大,不管怎么样,一开动力绝对抬头爬升。和安装角0度的动力机感觉是2码事。所以别指望滑翔机安装动力飞定高和航线!

网友K(2015-07-30):
散热是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