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RONE为什么升级后飞偏???(哪位大哥详细说一下怎么telnet吧。好吧我是小白)

楼主(2011-01-21):
买了好几个月了。一直都OK。。自从第一次升级开始。。。就有飞偏的问题了。。

第一次升级之后,就开始飞偏。。。以后又升级了2次吧。一直都存在了。。

起飞的时候往左边偏,不知道怎么修理了。

请问大大门,有什么修理的办法么?

不是内部程序升级生坏了,就是左后电机什么毛病。。郁闷求助中

现在基本确定了,是左下那个电机的升降问题,

升降的时候,那个电机反应都要慢一点,所以升降不稳了。。平行飞,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什么原因???

请问怎么TELNET?

网友:
调一下  遥控器摇杆的微调  调到 不偏为止。

楼主:
是起飞的那会偏,起飞之后又不是很偏了。

这个能调?

楼主:
现在基本确定了,是左下那个电机的升降问题,

升降的时候,那个电机反应都要慢一点,所以升降不稳了。。平行飞,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什么原因???

网友:
可能是AR.Drone上的配平参数文件错误.

Telnet登录到AR.Drone的Linux系统, 删除以下两个文件:
/data/trims.bin
/data/fact_trims.bin

把AR.Drone放在水平地面上, 重新在iPhone上作一下配平(Trim).

楼主:
好吧。。。我是小白。。请问怎么Telnet登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是小白。。请问怎么Telnet登录??

1) 断开iPhone与AR.Drone的WiFi连接
2) 在AR.Drone开机状态下, 捅一下AR.Drone腹部的Unpair钮
3) 在Windows XP下通过WiFi连接AR.Drone
4) 在Windows XP下运行cmd命令打开一个DOS窗口
5) 在DOS窗口里输入:
telnet 192.168.1.1 回车

就进到了AR.Drone的Linux终端下(显示BusyBox Root Shell提示符"#")
6) 在Telnet窗口里输入:
rm /data/trims.bin 回车
rm /data/fact_trims.bin 回车
reboot 回车

AR.Drone就重启动了.
7) 断开Windows XP与AR.Drone的WiFi连接
8) 片刻后, 用iPhone连接AR.Drone, 在设置(Settings)里作一下配平(Flat Tri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5) 在DOS窗口里输入:
telnet 192.168.1.1 回车

我这里显示,不能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5) 在DOS窗口里输入:
telnet 192.168.1.1 回车

我这里显示,不能连接??

确认Windows XP的WiFi连好了?
你可试 ping 192.168.1.1

楼主:
大哥。。。你QQ给我吧。。这样交流好累。我刚试了PING,没有回应。

但是确定手提的WIFI链接了A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QQ给我吧。。这样交流好累。我刚试了PING,没有回应。

但是确定手提的WIFI链接了AR

网友:
拔插AR.Drone电池再试.
AR.Drone WiFi连接时给你返回的IP是啥? (应为192..168.1.2)

楼主:
神奇般的链接了。。。可是我尝试删除的时候

告诉我 NO SUCH FILE。

没有文件???

楼主:
6) 在Telnet窗口里输入:
rm /data/trims.bin 回车
rm /data/fact_trims.bin 回车
reboot 回车

显示,no such file.

网友:
引用 楼主:
神奇般的链接了。。。可是我尝试删除的时候

告诉我 NO SUCH FILE。

没有文件???

把你的屏幕截个图上来.
八成是你敲错字母了...

网友:
在Telnet窗口里输入:
ls -l /data

看看有啥文件在 /data 下

楼主:
已经上传,看标题

网友:
在Telnet窗口里输入:
ls -l /data
df -k
ls -l /

把文本输出拷贝上来 (不用拷屏, 可方便些).

楼主:
ls -l /data

-l  怎么打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ls -l /data

-l  怎么打出来的。。。

"l" 是L的小写字母
"-"是减号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