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恒隆坦克跑偏(新的问题,和以前不同)

楼主(2011-01-21):
刚买不久的虎I出现了跑偏问题,就是往左跑偏挺厉害的,刚跑就偏。

前进的时候,慢推前进还可以 不怎么偏,但是推到头前进就开始向左跑偏,后退的时候是一点都不偏的,而且速度很快,微调 都调到头了也没用,前进的时候想不跑偏就得把摇杆向右拨一点才有好转,但是速度不快,正常那种往上推它又想左跑偏了。
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两边的电压完全不一样,跑偏的那个电机输出明显比另一个电机的电压小一半,但是不是电机的问题,两边互倒还是一样的问题,我怀疑是不是电调有问题,两边的电压输出不一样。
该用的方法都用了,还是偏,请问电调里面可不可以用什么方法调节一下。

网友A:
 HL的电机有时候一样~~有时候不一样的~~~~2个电机用手转动一个很顺,一个是一卡一卡的(我说的卡不是紧,而是电机里面的磁铁吸力很强)~~~或者是履带松紧~~~~轴承齿轮虚位~~都有可能,HL的就是要多动动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HL的电机有时候一样~~有时候不一样的~~~~2个电机用手转动一个很顺,一个是一卡一卡的(我说的卡不是紧,而是电机里面的磁铁吸力很强)~~~或者是履带松紧~~~~轴承齿轮虚位~~都有可能,HL的就是要多动动脑~~~

你说的这些我都试过了,轴承也都加了,其他的也都研究过了,不是你说的这些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我的 M26  在场上跑不偏 下地就完

网友:
总体做工的问题,有一边的履带拉的比较紧,或者诱导轮的位置摩擦比较大,导致你微调阻力大的那边加大电压,当然电压不一样。很难调的好,因为慢速的时候你调一样速度,但是一加油门,两边又不一样了。

你调的正常行驶一样速度,又会觉得起步时一边开始跑,有一边还么有动静呢

楼主:
楼上说的一点也没错,我的车有时候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