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个好天气,我却炸机了。

楼主(2011-01-21):
今天是个好天气,我却炸机了。

典型的人失控。
因为油门升降混控设置的有点过大,全油门飞机会低头。偷空把我的头低下找遥控器升降微调的位置,等找到了在抬头,它母亲的 找不见飞机了,正在努力搜索中......边上的伙计喊我快拉杆!!
问题是这杆该拉多大量啊?根本就不知道飞机的姿态 一边拉一边看 晚了。
等到看清的时候已经垂直俯冲到地面1米高了,好歹知道炸到哪里了。

又一次不该发生的杯具。

机身炸开

机身炸开

电池破裂1S,变形2s

电池破裂1S,变形2s

楼主:
损失:
机身破裂、机翼纵向裂缝,估计全废。
电池破裂1S,变形2S。废。
螺旋桨没了,9个起落2只桨,正常。
电机有点犯卡。修,其它估计没问题。

网友A:
如果是水泥地, 那会~~

网友:
以前我也经常这样炸。。。现在好了点。

网友B:
这机也混控???

网友:
起飞前就要手测推重比,可以帮助调整拉力线

网友:
楼主也是老手啊,怎么会?这机的尾翼有问题,要改造,不然会大油门会抬头的。天地飞的控其实不用低头都能找到微调的开关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也混控???

呵呵,其实不混控完全可以,但是我有追求完美的权利。
娱乐无所不在。摆弄遥控器也是一种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水泥地, 那会~~

这里到处是砖头瓦块,是个建筑垃圾场。飞机实际上正是载到砖头堆上的。
电机轴都弯了,幸亏当初买电机的时候就顺便买了备用轴。

楼主:
正好这次想试试电池的修复是否可行。

经过检查,电池破损不严重,但铝箔外皮已经有了口子。
想了半天,决定用胶水密封处理,寿命有多长,慢慢观察。

楼主:
处理好了的电池。

楼主:
机翼也裂缝了,我决定修好它。

楼主:
机头快要开花了。下午还计划全部换掉。
晚上改主意了,修复处理。多年没有做飞机修飞机了,好不容易有这一次机会 ,岂能放过?
不能让钞票剥夺我动手的愿望。
这就是玩模型的乐趣。

网友C:
有个小技巧和楼主分享一下
飞行要动遥控器的时候,把遥控器举起来,让飞机和控同时出现在视野里

楼主:
内伤也很严重,

网友D:
不炸哪有新机机。。

楼主:
嗓子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炸哪有新机机。。

新机机可以有。不动手修飞机就没有当年的感觉啦。

楼主:
连电机引线也能炸断?

楼主:
手机照片就是烦人,尺寸大,不清晰。

瞧瞧,连副翼摇臂也断了。

楼主:
帅,就像一个飞行员。

楼主:
下巴上的飞行帽带子。

楼主:
今天我要拿出点精神来,搞定它。

网友:
一次不该发生的杯具发生了

楼主:
我发现,居然连电调也受了损失,里面一个100欧姆的贴片电阻被顶的移位了,估计需要补焊。
否则我不放心。

楼主:
这EPO确实耐摔,都这样子乐我还感觉修复的信心满满。
要是像十几年前的桐木飞机,这么一家伙肯定成了碎片。

网友:
朗宇的电机吧,看图片还有福特吧2通,

网友:
朗宇的电机轴太软,一碰就弯

网友:
拉力线调好没必要设混控

高手的活 同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梦幻2000带来的。现在还在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小技巧和楼主分享一下
飞行要动遥控器的时候,把遥控器举起来,让飞机和控同时出现在视野里

至理名言,不少新手爱低头调控,我就飞丢了一回

网友F:
 我就说过这小JJ没必要搞这些的...调好装好就已经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了...油门混控升降不如侧扭通道混升降....侧扭绝对比微调好摸到得多... T9的话就有...很顺手的可以扭到你放手想飞机抬头就抬想低头就低的地步....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 炸鸡是必经过程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要灰心

网友:
知足吧,我上次也是脱控盲飞,结果RP差,就那么小片水,准准的扎进去了,设备全进水,电路板都被电解了。。。

网友:
JJ修好,教训接受,继续再爽飞。

网友:
不要修电池,这样很危险的。

不要修电池,这样很危险的。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用脱水密封后,放电,马上发烫了,连忙扔到阳台让它自己慢慢冷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说过这小JJ没必要搞这些的...调好装好就已经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了...油门混控升降不如侧扭通道混升降....侧扭绝对比微调好摸到得多... T9的话就有...很顺手的可以扭到你放手想飞机抬头就抬想低头就低 ...

我做油门混控的想法是:全油门的时候,飞机不低头不抬头,保持平飞,油门到底的时候,飞机保持最小的下滑角度,最低的下沉速度,最低的进场速度。
这样的设置就是,油门全开时候,升降舵面带点推杆,油门到底的时候,升降舵面带点拉杆。
前面已经调试了几回了,这次升空是计划找到最终方案,结果炸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