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各位!大lama的问题

楼主(2011-01-21):
想用普通控来控制ESKY的大LAMA--020,不知道对
遥控器
有什么要求啊!比如要混控等,我接了个FUTABA T6X的遥控器,1,2通道接2个
舵机
,3,4通道接3合一的两个插头,但飞机原地猛打转,无法控制方向,请哪位知道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还要要原来的控控制比较好一些吧,
有时候,原来的控的中立点,和你手里用的控的中立点的设置是不一样的。

楼主:
原来的控没有了!
原配的遥控器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