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练习车铣技术,做个模型的三角支架。

楼主(2011-01-21):
三脚架采用铝合金制造。全活动结构,并带锁定扳手。本人菜鸟,车铣水平有限,望不吝赐教。

网友:
厉害的,重机木仓呀

网友:
微缩版的重机 枪的三脚架

网友:
楼主的确是个菜鸟!这东西做得真不漂亮

网友A:
再整下发蓝工艺就更好看了

网友:
欣赏!LZ的一贯作风是重视细节。

网友:
谦虚过度就是骄傲了

网友:
虽然没看明白怎么使用,赞一个制作工艺,漂亮

网友:
到底安在什么东西上的,上面部分也露露脸嘛

网友B:
锁定钮如是空心的黄铜管

是否可以作的再饱满一些

可以内部先填充直径相近的铅丝

加工好后,再加熔出

直接折弯,或简单的加热折弯

不是失去刚性就是管件变形

如是实心的,当我没说

网友C:
不知有多大??给个参照物,
想看看上面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整下发蓝工艺就更好看了

在其后的效果中,这个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定钮如是空心的黄铜管

是否可以作的再饱满一些

可以内部先填充直径相近的铅丝

加工好后,再加熔出

直接折弯,或简单的加热折弯

不是失去刚性就是管件变形

如是实心的,当我没说

谢谢你的指点。其实,手中的材料除了铝就是铜。不知为啥,连续折弯了实心的黄铜和紫铜棒很多根都失败了,可能是太细了容易断裂吧。高硬的铝合金更是无法折弯。成品在即,只好用手里的5毫米铜管车掉一半将就了。因为里面两头都要穿M2螺丝,考虑到攻丝的长度,成品因为太短无法预先填充铜丝折弯,故折弯处变形了。等过了年再买些合适的材料替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有多大??给个参照物,
想看看上面是什么.

上面是什么不重要了 。比例是1:3.  支架的滑套直径最大12毫米,杆径8毫米。收纳折起后总长大约20公分。

网友D:
这架子漂亮,上面的东东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其实,手中的材料除了铝就是铜。不知为啥,连续折弯了实心的黄铜和紫铜棒很多根都失败了,可能是太细了容易断裂吧。高硬的铝合金更是无法折弯。成品在即,只好用手里的5毫米铜管车掉一半将就了。因为 ...

喷灯烧红了再折弯是不是好些?折弯内角合适直径的铁棍支持。我也没试过,就是想象中的方案。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架子漂亮,上面的东东捏????????

你懂的。。

网友:
以前我一个师傅的用加工L形有硬脆材料
他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先把材料作成十字架式
用车床车好后再切去多出的两边。细锉一修中间部位。

我是多年后才知道这个方法的,
当时我们就没人看出来。这细细的磷铜不加热是如何折弯的。
心想你8级,我也是6级啊
如何你不加热,能这脆黄铜折过来。

如来我们上当了。。

网友:
哦哦,分明是火器的工作支架么:loveliness:

网友:
这水平也太差了吧!重做, 这个丢给我!

网友:
零件是用什么设备加工的啊 真不错 漂亮

网友:
少了上面的棒子,总觉得没猫哥做得好。

网友:
没有制作过程打他的屁屁

网友:
强烈要求把上面的突突给我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