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锂电的保存电压

楼主(2011-01-21):
我看到摊子里面都说明锂电锂电的保存电压为3,8-3.9v,那么如果实际为3.95V用来保存会出什么问题呢。另外,如果飞完电压在3.7-3.8V之间,如果不充电直接下次飞的时候再冲有没有问题。
我以前有很多块
电池
都是由于保存不当,基本就30个左右循环都坏掉了。以前的陋习就是飞完就充电,结果冲完没得飞,一放就很久,后来都大肚子了。

网友A:
某模型群头讲里电飞500次都不出问题

网友B:
3.8OK

网友C:
3.8V 最好,如果冲满了不飞 你可以搞个汽车的灯泡啊什么的 给他放下点 就可以了。多搞几个。很方便 30分钟就OK了,电压表量下 电压差不多就OK。

网友D:
飞完后最好回去就充电!
但是飞完后,只要是没有过份放电,过一二天再充电也行,但是不能拖得时间太长。

网友E:
 楼上的是说充到保存电压吧
不会是回去就充满吧

网友:
其实没这么娇气了,我的3E电池08年年底买的,现在还在服役!~~

楼主:
我现在就准备充电到3.92-3.95V保存。我把一个老的0851充电器的截止电压调整了一下,用UT-30C测量实际充电后的电压为3.92。凑活用了,没有好的充电器也是件麻烦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