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首次炸机困惑。寻求答 案。

楼主(2011-01-21):
今天首次炸机了,找不到答 案,飞行八字中,机子转弯突然摆不过,以为错舵,赶紧救机,机子救到尾巴已经悬停对着我,直机蛮高的了,可是直机大桨马上倾斜右边,尾巴还是捉着没事,就直往很远的地方飞去,老婆还喊着我,不要飞这么远,我还有时间回答她,我打舵都没反应,不受我控制啦... 这时远远听见“碰”的一声。悲剧了
找了15分钟有,bec显示电池还有3粒,满是5粒亮灯,之前充满都是飞行两次,今天这是第二次飞到一半失事的。求解为何直机不受我控制啦??为何失去信号了?现在开bec,bec还显示有电,可是陀螺仪全部都没反应,好像没电似的,还有bls251扫齿了

align700n
ds610x4
gy701+bls251
align 2in1 bec
align电池2cell 7.4 40c
jr dsmj 1231接收器,jr11控制器

网友:
新手..... 700N...... 你好厉害

网友:
YT的610可能向你**。。。

网友:
新手, 炸得还不够, 直到炸成老手!

网友:
有可能是接收机的问题
是不是接收电插头松了

网友:
\还是油机

网友:
我还是450

网友:
陀螺仪全部都没反应,好像没电似的

查供电回路吧

网友:
太危险啦 切不了熄火吗 这要是。。。。。。。。。。。。。不敢想!

网友:
  表示同情

网友:
机毁钱亡

网友:
你說的情況很大機會是接收電池 A 數不足

沒負載時電壓正常, 但一有負載即電壓下降

其實現有 90 % 都使用鋰電加 BEC 使用, 但個人認為存在一定問題

另外的更加不應太相信 電池顯燈

要確定接收電壓是否正常, 建議使用外接的 檢電器, 那種是有負載的 :loveliness:

网友:
蛋定啊

可痛死我了 多好的鸡鸡啊

楼主:
刚刚我的朋友帮我看了,第一可能性是我的天线没拉直,dsmj1231有三个天线,三个天线的线都是有点卷卷的,我没拉直,所以可能导致信号接受不好。第二,我的bec坏了,虽然亮灯,可是已经不供电了,他说不知道是在天空上坏掉呢,还是直机跌下来,在地上烧坏掉了。第三可能电池供电不足,他说2合1在供电不足时,就会切掉电,不懂是不是真的。

电话师父还教我,那个凹进去的排气管,只要把里面灌满水,不能有空气。洞口拿塑胶袋封住,拿塑胶圈绑好塑胶袋,然后把排气管放进冰柜的高一层让它结冰,每10分钟检查一次,一直到里面的水结冰膨胀,把那个凹进去的地方挤出来,就能拿出来了,交代一定要定时检查,不然不只凹进去的地方会还原回去,那些焊接的地方都会爆开来  都不懂是不是能修好。我的hatori 939啊。唉

楼主:
刚刚充电池,充电器显示有7.78v的电,我充到8.2再拿来试试。bec能操作了,妈啊,那是不是电池坏了导致炸鸡了?到底电压到多少bec就不操作了?还是bec有问题了?晕死。
我这新手是不是很烦,玩直机本来都一定会炸,第一次炸就上论坛来问这个说那个。唉,我是不是在发泄?还是在寻求答 案?越来越不了解我自己了!

网友:
应该是二合一出问题,我们这里好多也是这样的

网友:
用什么YT二合一,我早拆了,直接2S A123供电,焊的时候焊好点。飞4个起落就充下,10A充,很快就搞定,实在不行多弄个几组,毕竟A123放电还是稳定的,只是不要放的它没电就好。

尾巴BLS 251只要用个降压线,建议买JR那根,安全。

网友:
估计是BEC出问题了,没炸下来还是原地狂打滚到没油为止你就庆幸吧!~

楼主:
电量还有7.78v,也就是一个cell有3.89v就断开我的电   ,晕。。这几天得空就要试试看,到底剩下多少bec就断开不供应电给接收器了。
谢谢大家帮忙找答 案,等我最后用菜鸟方式测试下,再来发最后一次牢骚吧

网友:
用4S 镍氢 镍镉的 飘过。。。。。。

网友:
7.8V照理不会断电
空中断电2合1问题居多,好多起了
新手飞700,真是不砍死人不知道模型的厉害

网友:
去年春 节安徽芜湖的50油案子,判1年,缓2年,赔40W

网友:
航模 安全第一。。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量还有7.78v,也就是一个cell有3.89v就断开我的电   ,晕。。这几天得空就要试试看,到底剩下多少bec就断开不供应电给接收器了。
谢谢大家帮忙找答 案,等我最后用菜鸟方式测试下,再来发最后一次牢骚吧 :e ...
一个起落也不到 电压空载7.78V也小了点,重载就降的很快,BEC保护断电,不知二合一有低压保护否,买个好点的BEC或二块123 直供更好....

网友:
新手、首飞、电话师傅.......这些关键词组合起来有点恐怖。

我在新手时,觉得最大的痛苦就是:

炸机是肯定的,一直搞不清楚是因为操作失误而炸机

还是因为调机装机问题炸机。

网友:
看完你的描述在一看你的配置,没啥悬念,鸭牌2合1,已经坏掉了,供电不稳了,鸭牌2合1一进油就完蛋。唉!你这叫因小失大,无数人都是这样深刻认识亚托电器的,尽管产品可能改进了,还是恐惧,反正我不敢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議你直接用回 4.8v  3300mAh  镍氢電,

既然覺得有潛在問題, 為什么還要使用, 更不說要測試呢!

除非你是要做研究, 或找測試數據, 否則無必要再攪 2 合1了

又不是無其他選擇, 飛上天最重要是配件可信性, 還有你是一架700,         具極大殺傷力呀

(我自已20多年來都是用 镍氢 镍镉 電) :loveliness:

网友:
回复 28楼 學師仔 的帖子..(我自已20多年來都是用 镍氢 镍镉 電)

太落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把意外留給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查一下因 2合1 & BEC 的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