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600 SE的问题

楼主(2011-01-22):
大家是都用10S的电池吗?如果选择套机里德电极电调!

网友:
套机里的电机已经换成 pyro 700-450 用12s电飞

如果电机是 700-52的话需要用10s电飞

网友:
套机是700-45的

楼主:
多谢赐教,再多嘴问一句,套机里的电机比天蝎星4035-560KV怎么样?

网友:
回楼上,py电机性能没得说。

网友:
Kontronik官方网站
http://www.kontronik.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8&Itemid=83&lang=en

In 3D helicopter flight a motor is heavily used. And it is exactly for this reason that a PYRO is well - equipped.
It's specia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make it handle a continuous power of 3,000 W and a maximum of 5,000 Watt for 1 second.
To achieve this a high-quality Neodym material was used for the magnets heat resistible up to 150 °C.
The winding is made of an extremely heat resistant copper, normally used by the aerospace industry.
The rotating can additionally gets a precise balancing. So the thin section bearing is rendered unnecessary.
A continuous power of 3 kW produces a lot of heat even in such an efficient motor as the PYRO. A new designed cooling stream enables the PYRO to release the heat absolutely reliably.
The PYROs are only available in specialised shops or can be purchased directly at KONTRONIK.

The PYRO in short:
  • Neodym magnets, heat resistent up to 150 degree C
  • Specialized wire, heat resisten up to 300 degree C
  • Perfectly balanced
  • Optimized metal sheets
  • Optimized ventilation

楼主:
太专业了,欣喜!就是它啦,我也高档一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专业了,欣喜!就是它啦,我也高档一把!
您啥时候低档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