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95供电有啥要求

楼主(2011-01-22):
如题
另外问一下ds545可以换95吗,530都可以换,545和530都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
你好
DS545 並未在替換方案之內.
DS545屬於鎖尾舵機,DS95屬於斜盤舵機,對應位置不相同.

网友:
建議,ds95建議3a以上bec

网友:
用的好盈40A柏金版和MYSTERY 60A电调都没问题。。。

网友:
用好盈40A柏金版比较理想。

网友A(2011-03-23):
YT35X  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YT35X  可以吗??

同问?

网友:
神舵都有了 牛X电调用不起?

网友:
商家回答一下YT35X到底能不能用啊

网友(2011-05-06):
亚拓的貌似,,,

网友:
回复 网友B:

現在的電調 五花八門, 百家爭鳴..:

:loveliness:  ..... 我只能說.. 5.0v~6.0v 電流輸出大於3A 以上

愈大愈好,, 如果自己會DIY , 用個舵機線(愈短效果愈好) 焊接個電容器,

也會改善一點點 性能  (插在接收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