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9不能控制舵机

楼主(2011-01-22):
近来手发痒,进入DSX9的工程模式,选择了初始化模型数据和系统数据后,开机重新对频后,插上电池舵机。发现居然不能控制舵机动作了。怀疑是初始化系统数据惹的祸。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还请各位TX赐教!谢谢了!

网友A:
重新对频兄弟!!!

买了神器,要看说明书呀,不然杀鸡用了 屠龙刀!

 同是dsx9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对频兄弟!!!

买了神器,要看说明书呀,不然杀鸡用了 屠龙刀!

 同是dsx9的飘过
都对频N次了,还是不管用,插所有的舵机都不行了

网友:
原来是工程模式下初始化啊,不会变砖头了吧

网友:
进入工程模式初始化后 应该要再次进入工程模式校正各个摇杆通道的最大值与中立点噢

楼主:
搞定了,搞定了,原来是EA101没插,插上好控了。汗~~~~~~~~居然犯了那么愚蠢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