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的接线,来请教一下

楼主(2011-01-22):
驱动是MR-J2-20A,电机是HC-MF23,驱动CN2B的10、15、16、17短接,电机出来9根线,实际接8根(白线没有接,原来电机上航空插头就是这样的),对应CN2的接线图片如下,通电试机显示A.16,查资料是编码器错误,三套都轮换试了,都是一样的错误,接线都是按资料J2S上面接的,实在搞不懂了,拿来请教一下大伙,哪地方搞错了

网友:
你按说明书来接线,核对无误后,先要清除报警,然后重新上电,再看看!

楼主:
呵呵,本人对伺服不懂,怎样解除警报?

网友:
这个是老款,不要按J2S的接法,继续找J2的资料

网友:
安川新款和老款编码器完全不一样,区别类似打印机并口和USB串口,三菱也应该有区别,猜的

楼主:
好像J2S是在J2的基础上开发的,属于一个系列,J2只有英文版,小时候没好好上学,就看不懂了

网友:
贸易

谁有J2S的脉冲接线图啊?给个链接好吗?

楼主:
都不是配套买来的,陆续买了一堆到现在有时间了就开始折腾

楼主: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28&Id=42701,已经试好了,不过还没有调试,如果有这方面经验的坛友帮忙解决一下。在此谢谢richard_wz坛友了

网友:
前来学习 请多指教

网友:
空载震动是因为有些参数设置的不对,太大了,看一下说明书调小一点就可以了,我也在找j2-20a的驱动器,没有便宜的,你在哪里买的,可以透漏一下吗?

网友:
贸易

MR-J2-20A  我这里有的卖  大概700左右的   现在都不便宜的

网友:
能得话,就直接上J2S,静态锁定刚性非常好(J2A的停止位还是拥有可以扭动点的)。应该贵不了多少钱,但是性能就不是一个档次了,400W的连电机估计1K6~2K间,可以带刹车的配置。

网友:
400W的连电机估计1K6~2K间?买不上吧,这个应该是200W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