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600请教

楼主(2011-01-22):
买回来就没有好好飞过,不是这儿的问题就是那儿的问题,返厂回来一直没有空装,今天装好试飞,根本就飞不起来,仰俯太灵,比起450感觉太不好飞,连接电脑又再次恢复出厂值,飞了飞还是不行,不知是我的设置问题还是啥?请教

楼主:
感觉油门不同步,前面和后面的螺旋桨转速不一样,要不就前要不就后,非常难控制,

网友A:
飞之前,重心是正中么?

网友B:
上电后,要放平
等电机启动后,再飞行

楼主:
楼上,我是这样弄的啊。飞机就是飞不起来,一离地就前后不稳,飞控板红灯就亮,这是啥意思???

网友B:
闪红灯说明电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