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线的电牛,还是三端分压的,现在的商人呀,一个字,奸。

楼主(2011-01-22):
昨天买了个220V转110的变压器,带110直流主机用,结果怕商家用料不足,100瓦不到的电机,应是买了个1000瓦的变压器,收到货时拆开看,觉得不对,怎么三根线,难道是滑动变阻器?找到中间的头,拆开,左右两组一样阻值,而且线都是裹得漆包线的铝线,真的不敢用,怕把机子烧了,后悔呀。

网友:
铝线做牛也没什么问题的,以前就有很多老牛是用铝线做的,设计容量按铜线的60%设计就没什么问题

楼主:
但是是不隔离的 就是这个铝线上接220V中间抽个头,是110V

网友:
自耦变压器,当然是三根线

网友:
很多220-110的变压器都是自偶的啊,如果你要买隔离的要先问好,隔离的价格要高很多,重量也重很多

网友:
不过看这牛的工艺确实不咋地,很可能是diy作品

网友:
铜芯的都 到处扔了
这铝的 还有用的 无语了

网友:
110V电压也远高于安全电压36V了,是自耦还是隔离都无所谓,110V难道还用手摸?110伏用自耦可以的,价格便宜不少。

网友:
便宜货都这样 铜的贵许多

网友:
有铁芯可以自己绕嘛

照片 003

网友:
有一次买牛,店家明说只有七成的功率。买实数的要买大一些的。

网友:
是不是铜漆包线上面上了一层锡啊,看上去就和铝的一样,LZ再往后面用小刀刮一点儿看看,如果还是白的就是铝的,不然就是上了一层锡啊,看这个牛的做工一定是小作坊做出来的而且是刚刚才开的小作坊,就我们业余DIY也比它做的好啊

网友:
这手工也太差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