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齿轮箱改成轴传动(更新为行星减速电机视频)

楼主(2011-01-22):
更新换了行星减速电机的新视频,扭力很好,常常导致我固定伞齿轮地方的AB胶开裂。
只好先用着,过几天还要改动,到时再一起加固
速度慢了一些,少了几分疯狂,多了很多操纵的乐趣,单电池下,正反转很悠闲,行进中转向也比较准,2个电池串联,电压20伏,扭力和速度都上来了,爬坡有劲过障碍没什么问题,
顶着障碍直接轰油门上去

视频在第5页83楼到86楼

行星减速电机资料在82楼,价格稍微比普通电机贵

楼主:
改成轴传动的,用的是6mm也就是0.6厘米的光轴

网友:
这样改动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除了占地方有啥好处?

网友:
不怕扫齿了。电机比较重,前后配重比较合理。还有就是速度更快了

楼主:
我是想通过这样的改动,可以很方便的安装自己想要的电机。
比如大直径无刷电机,暴力冲锋够爽吧
又或者直流行星减速电机,这可是好东西啊,之前想过装2个行星减速电机,一看电机长度都要8厘米啦,一直挺遗憾的
这样改后因为车体后部分空间大,够长,所以大部分大直径的电机都可以上,再也不怕挤在波箱那里捉襟见肘,放的进去拆不下来的尴尬。

网友A:
 图太少!再来几张连接部分的图!

网友:
 "暴力冲锋"楼主可能想改飞车坦克~~~速度够快又够暴力~~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太少!再来几张连接部分的图!
 还没有完工,还有个问题没办法解决

网友:
有创意,必须顶!

网友:
想看看(驱动轮附近)的图

网友:
不孬,谢谢楼主的毫无保留,不知道除了减速马达,其他配件都哪里找哦,叫什么名呢?
帖子收藏了,希望早日看到楼主的暴力无刷冲锋陷阵!鼓掌!

楼主:
刚搞好,等ab胶干了再装上履带试试效果,HL原配的电池正好放在2个光轴中间,只需要垫点东西就可以。电调放开关的位置,天地飞的接收机放车头也就是齿轮那边。位置不算太挤。

网友:
期待你 暴力冲锋的效果

网友:
等待试车效果!

网友A:
伞齿部位咋看着悬得很!!这样改还不如再仿真一些!用一个减速电机通过联轴器在前端用差速器驱动,两端用鼓刹车器控制转向---利用差速原理一边制动一边驱动!通过控制电机正负达到前进后退功能!

网友:
看来LZ的目的是:让坦克飞!!!

网友:
让坦克飞

网友:
等待大作的视频,看看改后效果。

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先支持你!!!

网友:
整体加工好一定,要是有机加工,就很不错了。

网友:
伞齿够厉害

皮实耐用成本低,
好办法。

网友B:
仔细看了下

伞齿传动部分有些不妥,
最好上轴承,而且做个框式支架,保证传动的牢靠和精度。
另外,电机和传动轴,最好用万向联轴器,
以避免安装误差导致的不在一条直线导致加剧传动部位的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伞齿传动部分有些不妥,
最好上轴承,而且做个框式支架,保证传动的牢靠和精度。
另外,电机和传动轴,最好用万向联轴器,
以避免安装误差导致的不在一条直线导致加剧传动部位的磨损。
高人啊,我现在去买万向的,2条轴,1条正常,另一条因为其中一个伞齿轮精度不好有偏差导致轴都扭弯了。总体的效果还可以,上个新的照片你们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伞齿部位咋看着悬得很!!这样改还不如再仿真一些!用一个减速电机通过联轴器在前端用差速器驱动,两端用鼓刹车器控制转向---利用差速原理一边制动一边驱动!通过控制电机正负达到前进后退功能!
没见过差速器长什么样,所以没办法做。

楼主:
装的上去不掉就算成功,以后有时间再慢慢搞,快过年了。

网友:
你有QQ吗?联系我!研究研究!

网友:
额!驱动轮的伞齿中间的轴承可以向中间靠些,你那个固定很容易卡住齿轮的。

楼主:
驱动轮的轴短了点,就那么长,所以只好将就了,试过不会摩擦到

楼主:
成平跑了,全油门单履带转,直接就原地转了2圈,飘了。明天要再定一个伞齿轮了。坏的那个是很大的问题,在高速转动的时候偏转对很多部位都影响很大,阻碍整车性能。换好再拍视频传上来。今晚的试跑很满意,速度很快,比之前拍的那个视频速度还快,过障碍能看到整个坦克跳起来,蹦着蹦着过几个障碍。 拉直线,拨一下方向,立马180°转弯,还得马上回中 ,不然就撞了

网友C:
原帖由
hd381
于 2011-1-24 15:20 发表
阿弥托佛....!此JJ遭虐待了!!

网友B:
别自娱自乐
尽快发视频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D:
 牛叉,2边都动估计坦克就飞了!

网友E:
野外凹凸的地方全速玩的话要小心了··· 恒龙的骨架毕竟是塑料

楼主:
用3mm硬的工程塑料板,用ab胶贴在车壁上,底部也贴一块,相交的位置也用ab胶粘起来,干了就非常坚固啦。反正ab胶几块钱一大瓶

网友F:
一侧怎么不动?

网友G:
感觉还是很有力的

网友H:
马力十足

网友H:
干嘛不去,野地里试试

网友D:
神呐,真的要飞了。楼上的建议好啊,搞个防水,去泥水里展现坦克的风采吧

网友I:
期待野外, 户外表现看看

网友J:
  LZ家地上是不是洒油啦

网友K:
这个必须顶!!!为现代坦克模型的速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LZ当前用的是什么电机?是550电机+减速组吗?
关于加固车体和轴架,我建议,不仅仅只用AB胶,可以参照海模O艇的制作方法,用玻纤板+玻璃布+AB胶(具体可以去找找本坛海模区的O艇制作帖),总体结构会坚硬无比
建议加精

网友F:
属于创新!

楼主:
用的是37mm减速电机,单电机长度是33mm直径37mm,淘宝上有很多家在卖,30来块1个

楼主:
装上炮塔试试

楼主:
2个电池一起上,加油门快多了
单个电池11.2伏爬坡无力,不过可以用比较快的速度冲上去,2个电池相对好点,不过在履带顶到坡前,直接推油门基本走不了,始终要靠惯性力才能过

楼主:
配件:2个额定600转的37mm减速电机,出轴的地方6mm,工业产品,一般卖机器人配件的或者电子城卖马达的应该有,可能转速没那么高而已,其他的配件淘宝买的,2对1:1的伞齿轮,内径8,齿数随便啦,我这是16的,市面上很多有的20齿,24齿,模数1.5,也是工业产品,直线光轴银钢支,反正是有电镀的,我买的是6mm,可能用8mm的还好一点,至少不用在轴跟伞齿轮的连接想破脑袋。还有2个联轴器,之前买的是6对6的刚性联轴器,不好用,后面听了论坛上的大哥建议,换了一种弹性联轴器,效果一流,联轴器尺寸自己配。还有2个9到15的深沟轴承,固定主动轮用的。2个内径6的带边轴承,固定2条长长的轴用的。

伞齿轮连接不但要考虑轴向的力,还要考虑径向的力,之前不懂这句话,现在明白了,可惜没加工条件,不然把轴用卡圈卡住,问题就轻松了

希望有谁要用伞齿轮改的话,注意一下。。

伞齿轮连接,固定的地方一定要够坚固。

快完工了,上个视频,能改的基本都改了,接下来就没劲了。该是收起来的时候了

网友:
给力的很!

网友:
厉害 传动轴啊

楼主:
搞笑的视频 :loveliness:

网友:
改得不错,真有速度!履带都甩出来了,够劲
用在现代坦克上比较协调。

网友:
履带也能甩出来,够强!

网友:
牛啊,下一步无刷吧!

楼主(2011-03-09):
由于速度太快,电机太吵,昨天把电机换成300转的,扭力型,爬坡什么的都有劲了,电机直径28mm长度47mm,不计算减速箱的长度

网友:
这东西不能太快!慢点好。

楼主:
我的接收机烧了,郁闷呀

网友:
很漂亮~但是……

你告诉我咋传图片~我传上我的给你看看啊~~告诉我咋上传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接收机烧了,郁闷呀
就这么烧了?是开太快功率太大引起的?

楼主:
垃圾的接收,这两天在室内玩都要全部天线拉出来,搞得我以为BEC供电不足,我就找个6伏的电接上去,一接就冒烟啦,都不知晶体保不保得住。TDF6A,唉

楼主:
拆了接收机 把烧坏的小零件拆了,接收机继续工作,无语。也好,省个接收机的钱。

楼主:
换新电机的视频

网友:
挺能改的啊!

楼主:
谢谢LS的鼓励,现在的方案是改到现在最好的方案,电机直径比较小,占空间就小多了,而且12伏额定300转也比之前的600转好,不会出现扭力不足了,一般性障碍轻松过,过很高的障碍直接爬到整个坦克后空翻,原地两履带正反转轻松。不过,还想再改

网友:
永远支持LZ,又换了什么马达300转?给大家伙说道说道!

楼主:
国产正科 32mm 直流行星减速电机,出轴6mm,转速300转,额定电压12伏,长度10cm左右,最宽的减速箱32mm,电机直径22,长度47

网友(2011-07-28):
可以漂移

楼主:
楼上说的我不敢当,我只是有点想法,又想把它实践出来而已,这坦克,就是个实验用的,改装到现在已经都数不出来改了多少样了。由最先的波箱到2减速电机横置到2电机竖置伞齿轮传动到双电机双流,现在又想改,为了终极战车可以少一点破坏,只好把各种各样的测试都放这坦克上了。我是喜欢现代坦克的机动性,很多的改装都是围绕这个想法进行的。飞坡,跳跃射击,等一些动作时我的最爱。
希望恒龙的99坦克早点到手,至少把扭杆改了,路轮全上轴承,诱导轮,驱动轮轴承,诱导轮调节器,炮塔加滚针轴承,转炮塔转向电机换掉,炮管俯仰改舵机,伸缩后坐力波箱换掉,双电机波箱混控换掉,电池换掉。

网友:
hd381,能否共享一下你的4路电调通道连接和遥控器开关设置图片?我通道设的有点问题,信地回转方向是反的一直没调好。

楼主:
如果前进时向右也是反的,就把对应的通道的小开关拨一下。如果前进加转向都没问题的话,看看把其中的一个电机的两个接头对调,就是4路电调的马达线,把其中一个的红黑对调一下。
我的控,右手油门,油门通道是第3,我的行走用的是2和4,控的右下方的小开关除了1,2,3,4,6有动过,其他全向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前进时向右也是反的,就把对应的通道的小开关拨一下。如果前进加转向都没问题的话,看看把其中的一个电机的两个接头对调,就是4路电调的马达线,把其中一个的红黑对调一下。
我的控,右手油门,油门通道是第3, ...

前进时左右转向是对的,一个电机的接头对调过了,就是信地回旋时方向是反的。
行走用的是2和4通道,遥控器开关第4个向上,目前就是这样子。
昨晚试了把第5个打向上,信地回转方向倒是对了,但是左侧履带前后进时就不动了。郁闷呢

楼主:
先接好左电机,推杆:直行前进。出现情况1,坦克左履带向前,OK。标记好红线的位置。出现情况2,左履带向后,电机2根线对调。对调好之后标记好红线的位置
接好右电机,推杆:直行前进。出现右履带向前,OK。右履带向后的换,电机的2条线对调
做好这一步,才做第2步
第2步,推杆:前进+右转,出现情况1,坦克右履带转,那就要把左边马达的2条线换到右边去,参照刚才的标记好的红线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4个开关不用打上去的。那是混控开关,本身电调就有混控了,我倒是觉得你接收机那里的接线怎么这样。第4通道原本应该插黄线的位置,你把红线插进去做什么。应该跟第2通道的一样,找出另一条3芯的线,接在第4通道,然 ...

第4开关不用打上去呀,晚上回家再调调试试。谢谢提醒
接收机4通道的红线就是根信号线,包包发给我的都是单根红线,我也认为该是黄线
集成电调上4路只有1个信号线接头呢,只有2、3路是3头的,请看看图片

网友:
越改越像了!!如果再慢点200吧!就很真了

楼主:
把电调上的3路和4路分别接到接收机上的2通道和4通道上。就可以了。如果还是信地回旋的方向相反,把遥控上的小开关4,打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电调上的2路和3路分别接到接收机上的2通道和4通道上。就可以了。如果还是信地回旋的方向相反,把遥控上的小开关4,打上去

搞晕了,
包包的说明书说2路是炮管上下通道,3路是履带前进后退通道,4路是左右差速通道。
你的前后进是不是右手的上下杆,转弯是左手的左右杆?
我设得都是左手的上下杆和左右杆,

楼主:
前后进我也是左手1手操作。我去看看电调吧。等下给你答复

楼主:
各接线说明:
1、
电源输入:红色是正极(7-9V),黑色是负极(地线)
2、
各通道说明: 通道1:炮塔转动通道

通道2:炮管上下通道

通道3:履带前进后退通道

通道4:左右差速通道

通道5:各功能开关

通道65功能选择位:机枪1,机枪2,开炮,大灯,
发动机启闭

注:(通道2和通道3配有3芯线,其他通道是1芯,极性见图,适合所有

所以我的选择是电调上的2路接遥控器(接收机)的第3通道,就是油门通道控制炮管上下。电调上的3路接遥控器(接收机)的第2通道,就是第2通道(左手的上下杆)控制前进后退。另外1路和4路的信号线要分别插到对应的通道上,不然电机是没有反应的

现在接好的效果就是遥控器左手的2,4通道控制车的前后进和左右,1通道是炮塔转向,3是炮管升降。接线就是1对1,2对3,3对2,4对4

网友L:
引用 楼主:
各接线说明:
1、
电源输入:红色是正极(7-9V),黑色是负极(地线)
2、
各通道说明: 通道1:炮塔转动通道

通道2:炮管上下通道

通道3:履带前进后退通道

通道4:左右差速通道

通道5:各功能开关 ...

我也是这么接的,问题可能在遥控器开关设置上,等会回家再调试,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是这么接的,问题可能在遥控器开关设置上,等会回家再调试,谢谢啦。

建议你先把其中一个电机的线断开,看另一个电机是不是正常,比如测试左电机,推杆向前,左履带向前,前进向右,左履带是前转的,信地回旋向左,左履带是向前转的。这才能知道哪一个电机需要把线对调。我试过我的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你先把其中一个电机的线断开,看另一个电机是不是正常,比如测试左电机,推杆向前,左履带向前,前进向右,左履带是前转的,信地回旋向左,左履带是向前转的。这才能知道哪一个电机需要把线对调。我试过我的 ...

谢谢您的热心帮助。
刚刚回头查了天6说明书,重新设置了小开关,把第4、10打开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在家能看视频了,再来顶一下。改得好
您这是超速+超载呀,上路会被交警罚死

楼主:
怕什么,包包的电调给力啊,20伏都不烧,只好被迫超速咯

网友:
活够糙的 俄式风格 别忘了上点油

网友F:
回复 网友L:

首先要确定电机的正负极。确定方法是:用电池接电机2端,使履带正向转动的方向,这时候,电池的正极是表示电机的正极,接电调的红色驱动线。负极接黑色线。
如果这一步搞好了,其他的,就是调整下遥控器的正反设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首先要确定电机的正负极。确定方法是:用电池接电机2端,使履带正向转动的方向,这时候,电池的正极是表示电机的正极,接电调的红色驱动线。负极接黑色线。
如果这一步搞好了,其他的,就是调整下遥控器的正反设置了 ...

多谢多谢,不胜感激

楼主:
还是md35厉害,几句就让问题解决。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哦!不看381的帖子,都没有遇到你了。你好啊,好久不见你来了,以为你消失了啊.......呵呵。(毕竟是新疆 ) ,就是和你打个招呼,有什么需要会联系你的!

网友:
呵呵。。每天都来看看,游得少,都潜水!

网友:
每日一顶,继续努力,,

网友M(2012-02-29):
是不是越野的能力不是很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不是越野的能力不是很足啊?

相反,同样的电机,减速比小了,速度快了,扭力会小很多,最直观的就是只有平地才能起步。

网友:
381玩的就是新结构
强顶

楼主:
汗颜,都是些上不了台面的,自娱自乐而已

网友:
回复 楼主:

瞎说---很古旧的帖子了,至少一年多了,再次细看了一遍...........

网友:
大师啊,咋不理我,不教我啊。

我就要能飞的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