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各位

楼主(2011-01-22):
我从来没玩过油机,朋友送我一台三叶52A
发动机
,但是没有排气管,结果发动时光能听到爆炸声不能连续运转,是不是没有排气管的问题?油针开两圈

网友A:
没见到你试车的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能不能连续运转和有没有排气管没有关系。

网友B:
把油箱放在高处加压管开放与大气相通。没有排气管就不能给油箱加压,所以就要把油箱放在高处并开放,以重力和大气压力给化油器供油。我见过有人这样用过。不过噪音极大。

网友C:
高速好像拉不起来 没有回压

网友B:
没有排气管就不能给油箱加压,所以就要把油箱放在高处并开放,以重力和大气压力给化油器供油。我见过有人这样用过。不过噪音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