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地飞7的定时器问题【急】

楼主(2011-01-22):
天地飞7的定时器的油门控制那里,“上/下0.0%”的选项怎么不能改变它的数值,用+/-以及上下左右都不能改变,而且好像根本不能用油门控制定时器啊.......

网友:
你一定没好好看说明书吧?如果 没说明书 ,官网上也有呀。我没用过天七,但我用的是天九。应该是一样的,如果 用油门定时的话,你先把油门杆放到你想要的位置,长按“确认”键就可以了,再次长按“确认”清零。

楼主:
2L谢谢了!

天七说明书上真的没有

网友:
把油门杆放到你想要的位置,长按“确认”键就可以

网友(2011-07-13):
学习了,天7说明书确实没有。看来得找个天九的说明书学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7的定时器的油门控制那里,“上/下0.0%”的选项怎么不能改变它的数值,用+/-以及上下左右都不能改变,而且好像根本不能用油门控制定时器啊.......

您好:
           将油门摇杆放在您所需要的位置,长按确认键显示的数据即为当前油门摇杆的位置,谢谢!

网友(2011-08-15):
原来如此!谢谢了啊!

网友(2012-01-22):
天七的说明书确实太简陋了。我也是自己瞎琢磨才知道如何搞的。上面几位说得没错。失控设置也是这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