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客服 来 有个问题!

楼主(2011-01-22):
请问YT技术员 35X电调 能不能 设置输出电压 不要6V 改5V 怎么进入设置模式???

网友A:
35x默认6v 没法改

网友B:
电压不能改,如果要稳妥,可以在输出端串个二极管。
参照论坛某位大侠的文章,以前我的450就是这样用的,没烧过410m。
进入设置的方法,要看说明书的。记得是油门放最高点,上电,就进入了设置模式。
不看说明书,进去了你也不知道咋设。

网友C:
35x默认6v 没法改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