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发射天线断了,该焊什么规格的多长的铜线当天线?

楼主(2011-01-22):
首次
FPV
时飞机失控,结果把
图传
发射天线给连根拔起,折断了。买图传的时候让店家把铜线天线改成柱状天线了。现在想再焊跟铜线上去,是用什么规格的呢,还有铜线长度。焊接的位置是焊接柱状天线芯线的位置吗?

网友A:
2.4G 1/4波长的天线 导线长度=2.88CM
1.2G 1/4波长的天线 导线长度=5.76

网友B:
波长的整倍数都可

网友C:
波长与阻抗息息相关,不能瞎搞的。。。
原装应该是1/4的双振,别乱改。。。

网友D:
2.4G卖家装的是65MM的,供你参考

网友E:
再买个天线不就得了,自己折腾什么啊
天线匹配不好的话,效果差很多,严重的还会损坏发射电路

网友F:
不如买个新的了 出了问题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