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钢怎么弄光滑

楼主(2011-01-22):
陪我爸去买东西,淘到一根白钢的轴打算用来做尾轴,但表面有点不光滑,应该是加工过的正常痕迹,用什么能弄光滑,还有FY的1.5刀头也是3MM的,很顺滑,坏光驱没找到,担心尾波箱坏的就不要弄了,我做好准备了

网友:
将轴夹在电钻上,用极细的沙纸抛光,最后用将牙膏涂在布上包着轴抛。。。最终效果变成CD轴一样的光滑

楼主:
最低要多少目,我家那边不一定有很细的

网友:
卖磨料的地方有专门的研磨膏,买0#的,比牙膏和砂纸好用。在五金市场里一定能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低要多少目,我家那边不一定有很细的

好像是10000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