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高速倒退尾巴锁不住的问题

楼主(2011-01-22):
很多朋友提到陀螺仪性能的高低需要用高速倒退航线来测试,
倒退比前进对尾巴的要求更高,那是肯定的。
但是真要飞高速倒退航线并拍视频来展示,是比较麻烦的,
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
机身侧对强风,机头不会转向迎风方向
快速直线后退,不需要修正尾舵方向。有没有本质区别,
--------------------------------------------------------------------------------------
如果有,只好老老实实单独测试倒退航线,
如果没有,那测试简单多了

网友:
高速倒退甩尾 以前有  现在掌握了基本没有了
高速度倒退的时候你必须注意螺距跟电机转速 基本上我都是给了大螺距电机掉转了 甩的

网友:
就飞个倒退航线貌似不是很麻烦吧~~~

楼主:
两位重点在:
机身侧对强风,机头不会转向迎风方向。跟 快速直线后退,不需要修正尾舵方向。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