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大問一下玩電直時有否在飛行中給pcm/ppm控干擾失控

楼主(2011-01-23):
是否最好改2.4G??????
請各位指導一下

网友A:
如果在环境好一点的地方玩没问题,但是在城市还是2.4G的好点,至少撞频几率低一点。我原来也是72M老跳舵换2.4就没事了

网友B:
2.4G飞直机,72M飞固定翼!

网友C:
72M pcm还是很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