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虾艇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1-01-23):
传动轴如何安装

网友:
多潜水吧,很快你就知道了

网友:
什么都不要注意

网友:
只要不烂尾就行!

网友:
直驱,弯好铜管就OK,虾船铜管弯得比较大角度!注意重心,

网友:
虾。。拼的是手工和对海模的认识。。如果未接触过。。先玩单体吧!

网友:
應該注意做蝦應該注意的事

网友A:
虾角和虾身的高度以及触水面的距离最关键占50%,其次是虾角占40% 虾身和其他的占10% 先去交易区里收条2手的虾跑跑后再慢慢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虾角和虾身的高度以及触水面的距离最关键占50%,其次是虾角占40% 虾身和其他的占10% 先去交易区里收条2手的虾跑跑后再慢慢研究了

够直接。。干脆找三十哥要只得了!!

网友:
要注意做防沉

网友:
什么都不用注意~~注意个荷包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