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425------选配件------调试

楼主(2011-01-23):
喜欢很久了,很巧的机会选择了425,希望不会错。呵
有一个小问题  425可以用430MM的桨吗。还是告诉425桨,哪个比较好。
机机明天应该早上就到了。还希望各位师傅多多指教,在此感谢了。

网友:
用 425 和430的都可以

网友:
425  最好是用430桨

楼主:
 收到,谢谢大师兄们。哈哈。
机机明天早上应该就能收到。第一时间上图汇报.

楼主:
从新上图哈

网友:
恭喜,加入425

网友:
晕,看不到图啊....楼主加油

楼主:
 这几天光看安装视频了,心里也没底,买了zap pt -42胶,工具。准备安装,还有几天就要放假了,希望能顺利吧。谢谢大家的鼓励,行不行的都给大家做汇报哈。要求不是很高,放假期间把空机装起来就好。呵

网友:
欢迎加入425行列中,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看不到图,不过飞起来430貌似更顺手些

网友A:
为什么 我飞425的时候 没这么多人玩啊  09年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 我飞425的时候 没这么多人玩啊  09年的事了

你现在可以再飞

楼主:
玩的人多了,也就顺手了。呵

楼主:
昨晚装了一点配件,遇到一个小问题,在锁紧大齿盘的螺丝时,螺丝对准了单向轴的2个止位螺丝槽中,但是下面还有一点空隙,不知道对不对。

不知道大家都是这样吗。谢了

网友:
有一点点 缝隙 没问题的  但要注意 轴上的铝套是磨损件 飞一段时间 磨损了 是要更换的

网友:
赶紧写作业,谈感想,说体会吧

网友:
425就是便宜底玩

楼主:
忙了几天,终于装成这样了

装的时候碰到一些问题,不过还好,大家都在帮忙,在此感谢了

楼主:
倒数第二个图的配件是干什么用的呀

网友:
放电机的

网友:
新机配新头罩,很给力.

网友:
就差装副翼和电子设备了

楼主:
楼上眼光很明锐啊,因为没有卡尺,也测不出长度,所以就没装。呵~

头罩是送滴呵。

等过完没,再把其它的电子设备装上。到时候还要麻烦大家,(此处省略78个字.......)

楼主:
尾旋翼要紧到什么程度?是跟主旋翼一样吗?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原配件里面为什么没有这两个?

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原配件里面为什么没有这两个?

不明白。

这个都没有的,是要你自己花钱买的

网友:
我正准备飞425呢

楼主:
急急急~~~尾旋翼要紧到什么程度?是跟主旋翼一样吗?  ji

楼主:
不知道这个控如何,不要超过2000(性价比好就行)

1 JR XG7遥控器 DMSS RG831B接收机 JR DSX7升级版 带舵机(TB 1980 )

整套包含:
1. 發射機*1
2. 接收機 : RG831B+RA01T *1
3. 發射機電池 : 1500mAH 9.6V NiMH *1(注明:淘宝上很多价格比较便宜的,发射电池是600MAH)
4. 220V充電器 *1
5. 接收機電池:1500mAH  4.8v NiMH *1
6. 對頻金手指 *1
7. JR539标准舵机*3
8. 包装说明书*1

楼主:
选设备帮忙啦。

好盈电调 hobbywing ESC Pentium-60A 无刷电调

Scorpion HK3026-1400Kv 无刷电机

看看行不行兼容不,本人就飞飞航线悬停,在线等哈。谢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B:
直接买80A吧,哪怕是普版也行,60A我在用,小了经常过压保护!!

楼主:
GP 780+ MKS DS8910A+(已经定了)如何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GP 780+ MKS DS8910A+(已经定了)如何呢

虽然我用的也是8910, 但你新买怎么选了这个呢, 8910锁425应该还是力量小了点
要是还没买呢,换个9254呢,基本一个价,贵不了几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80A吧,哪怕是普版也行,60A我在用,小了经常过压保护!!

听说有人60A直接在空中着了起来,
我也用6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用的也是8910, 但你新买怎么选了这个呢, 8910锁425应该还是力量小了点
要是还没买呢,换个9254呢,基本一个价,贵不了几十了

已经在路上了。谢谢你,飞飞航线,不会做太大的动作。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有人60A直接在空中着了起来,
我也用60A

那一定在夏天玩的,飞的太爽了。哈哈。希望60A没问题,试了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定在夏天玩的,飞的太爽了。哈哈。希望60A没问题,试了才知道。

据说是大前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