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BF20的“半自动换刀”机构,先上测试视频

楼主(2011-01-23):
想为小铣做个电动换刀的机构,用类似电动扳手那样的带扭力控制和冲击功能实现上紧和松开吊杆。

目前碰到的问题是:
1.如何换刀时锁紧主轴。
2.扭力大小要多少?一般的电动冲击扳手那点力量不知道够不够。(主要是松开时有时需要很大的力量)

关于第1点,目前想到的是要么用类似汽车刹车机构的抱闸机构,不知道是不是牢固。如果不行的话,用步进推动主轴转到特定角度后用开口扳手自动叉住主轴。

暂时没有冲击扳手,只好先用电动起子测试一下可行性了。等会上视频。
(视频被转90度了,不知道怎么转过来,只好辛苦扭脖子了)

楼主:
实际做的时候,那个吊杆上的连轴器需要换成离合器。

网友:
看完视频,我的落枕给看好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几天  论坛一个人 卖电动冲击批 12伏的 好像是90元还是60元   那个劲大,还有你可以用个电磁离合器  论坛pmmq卖 ,30一个  24伏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A:
有待完善,没感觉方便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2597

价格很有诱惑力,就是好像太大了。。。
引用 网友A:
有待完善,没感觉方便多少

现在只是测试,肯定是不方便的。
做成品时那个“起子机”内部机构是和机头装在一起的,到时准备用减速电机做,就是扭力控制部分不太好做。准备找个旧的二手冲击扳手拆开来看看。
初步设想用一个手柄触发微动开关。换刀的时候压下手柄装刀,抬起手柄卸刀。单手操作即可。

网友C:
加工一段时间后,吊杆可能会被转的很紧,加工的时候吊杆是越转越紧的,再加上莫氏的紧密配合,估计换刀时扭力不够大,很难换的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一段时间后,吊杆可能会被转的很紧,加工的时候吊杆是越转越紧的,再加上莫氏的紧密配合,估计换刀时扭力不够大,很难换的下来

是啊,你说到点子上了。我也为此问题烦恼。不知道冲击扳手的扭力够不够,不敢随便开工。

网友:
这种机构以前想过

带扭矩调节的直流电钻,另外需要一个能够转换卡头上那个扭力环位置的小装置(上刀时将扭力环转到某个扭力值,通电上紧了就自动打滑了;松刀时将扭力环转到底,即电钻位置,不会打滑)

弄个几十元的国产PLC编一下程序估计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