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450侧板改成用DS520这种大小的舵机,大家来说说用什么舵机比较好。

楼主(2011-01-23):
想把450侧板改成用DS520这种大小的舵机,2点要求:
1 超级耐炸
2 速度快
大家凭自己的使用经验说下什么舵机能满足以上2点要求

网友:
2台450都在用ino-lab 251MG,耐炸,力大!

网友A:
520可比260还大呢,估计是改不出来了,上260呗,有现成的侧板卖

网友B:
不用改侧板,260MG装上,速度快、力量大、还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520可比260还大呢,估计是改不出来了,上260呗,有现成的侧板卖

我粗略看了下,V2和sport上有改动的空间,PRO改不了,除非把主轴座也一起改

楼主:
我想用锁尾舵机做斜盘舵机,这样数据看上去比较好看

网友:
 没力气,有速度也发挥不了!

网友:
建議.bls251..夠快..6315夠力又快

楼主:
3个520大小的尾舵机驱动450斜盘还是没问题的吧,用尾舵机就是为了在保证力量够的情况下速度进肯能快,
还有8楼的这位朋友,我是用在450上,251这种标准舵机我实在没辙把他装在450机身上

楼主:
9楼你太直接,目前水平臭,飞飞450满足了

网友:
260以很给力了,我大炸很多次,神马事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改侧板,260MG装上,速度快、力量大、还耐炸。

本人正在用,很爽

网友C:
260确实比较耐炸,但性能还是一般般~~~

网友:
260用6V驱动会好一些

网友:
9257再换成金属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260确实比较耐炸,但性能还是一般般~~~

那就换251MG哈。。。。。速度和力量都提高很多

楼主:
这么多人推荐251MG和260MG,我就是觉得速度不够,力量过于生猛,尤其是251MG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多人推荐251MG和260MG,我就是觉得速度不够,力量过于生猛,尤其是251MG

力气大才不怕炸!

 有馀量才能保证速度。

网友D:
260就是耐炸,好像精细度不算好

网友E(2011-02-22):
不缺米就BLS153 + BLS257,自己切侧板好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G:
用251,倒是建议用DS95,价格差不太多,还不用改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