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盛MG90S舵机呀!!像个弱智少年

楼主(2011-01-23):
一周前我买了3个辉盛MG90S舵机装在自己新买的ep255机斜盘上,由于ep255是新机需要调试,所以MG90S用的次数很少,5个起落吧。
今天回到家里满怀兴致拿起ep255准备去飞,我一接电 斜盘上前面2个辉盛90S舵机立刻让我傻了眼,不停抖舵。具体可以看视频

我立刻打电话给模友,他们说辉盛就是这个鸟样了。让我用日冠929MG,说要比辉盛MG90S强很多!我很遗憾的是上个月前,我嫌新买929MG舵臂虚位大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3151&highlight=,而且又装在火狐255塑料机上=玩具直升飞机+玩具舵机 不合适我,干脆亏本一起出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4144

现在情况来看,早知日冠929MG不出 就不会倒霉买到这么差劲的舵机中的王牌辉盛MG90S 都不能用——新的买回来用几次(调机)还是装在255上就抖舵无法用, 要是装在我的450机上 后果可想而知了
No way 辉盛!!Fucking Trash MG90S like a baby [rm]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uW9DEzB7TlA/[/rm]

楼主:
[wmv]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uW9DEzB7TlA/[/wmv]

网友:
间隙性的。。用在450上100多起落 OK。

网友:
那个日冠929MG我用了好几个,也不暴力,但是很容易烧,而且是把壳烧熔那种烧舵机.

网友:
 还好吧,据说这个也有山寨的,

网友:
http://www.tudou.com/v/uW9DEzB7TlA==.html

网友:
用了2年90S也没事的飘过

网友:
  應該不是受電腦干擾吧?

楼主:
回楼上买辉盛90S前问过HK那边的老鸟SHAKE先生,他说香港也有模友用辉盛,感觉应该不错。我用了这个90S怕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买辉盛90S前问过HK那边的老鸟SHAKE先生,他说香港也有模友用辉盛,感觉应该不错。我用了这个90S怕怕了

  回樓主, 我是老菜鳥, 沒用過輝盛,

不過聽聞它還有不少支持者,
看看遙控有沒被干擾,  再接收機每個舵機試換別的舵機,
遂個試, 排查一下, 如最後仍是這輝盛出問題,
看看是不是假貨, 然後報告一下, 利益一下廣大模友包括我, 感謝:loveliness:

网友:
M90S,我用的比较多,可以说有一点心得体会。

我有3颗M90,据说力量大一些,当时好像41元一颗,其余买了9颗M90S。金属齿轮,确实要比辉胜9g要耐炸一些。

当然,我已经很少炸鸡,目前用的M90S,飞100起落后,有一颗开始出现抖舵,还有就是力量感觉不如辉胜9g.用手

随便滑动一下,感觉比较明显。

网友:
真假都不一定知道就大叫大嚷

楼主:
回楼上,已和卖家确认是——辉盛原装舵机MG90S 说是一个月内进的货呢!  用了3年感觉卖家诚信度很高

刚才,我把抖舵的2个90S舵机卸掉,换上辉盛9克舵机毫无抖舵现象。

另外我把2个抖舵的90S其中右边那个卸掉,左边原来抖舵的舵机就不抖舵了;再把左边抖舵的90S卸掉,右边原来抖的舵机也不抖了;最后2个抖舵的同时接上接收机,通电后立刻恢复抖舵现象!

网友:
不是所有的都那样, 我用了好几年都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已和卖家确认是——辉盛原装舵机MG90S 说是一个月内进的货呢!  用了3年感觉卖家诚信度很高

刚才,我把抖舵的2个90S舵机卸掉,换上辉盛9克舵机毫无抖舵现象。

另外我把2个抖舵的90S其中右边那个 ...

  奇難雜症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已和卖家确认是——辉盛原装舵机MG90S 说是一个月内进的货呢!  用了3年感觉卖家诚信度很高

刚才,我把抖舵的2个90S舵机卸掉,换上辉盛9克舵机毫无抖舵现象。

另外我把2个抖舵的90S其中右边那个 ...

从你的描述来看,可能是电调上的UBE供电不足引起的,当然,也不排除是mg90s自身的干扰或功耗过大。

网友:
个别状况

楼主:
检查过UBC 供电正常!泰世18A电调。是MG90S的问题,现在装上恒吉933舵机 可以正常飞了。

网友A:
你的遥控器靠太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