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版500E杯具的首飞秒炸,晒晒布线和改造

楼主(2011-01-23):
花了一夜的时间装完这个家伙,兴冲冲跑去试飞,结果MB的斜盘补偿方向忘记调整了,沿用的之前450上的设置,刚离地就秒炸。。。。。亚拓的新春优惠大桨就这么不明不白跟我SAY BYE BYE了.....
改MB设置,换大桨后总算首飞成功,很爽,晒晒布线。
因为改了标准
舵机
,所以头罩支撑和后面的固定柱都做了加长改装,否则头罩会干涉舵机臂。

网友A:
看不见图我顶你一下

网友B:
金属桨夹?。。

网友C:
原帖由
飞行员舒克
于 2011-1-23 19:56 发表
金属桨夹?。。
那是改的RJX的无副翼头!

网友D:
低级错误?

网友E:
不错呀。也想搞台玩玩

网友F:
还以为能看到第一台500E呢 除了马达电调和脚架还有什么是500E原装的

网友G:
报线 报线 在那里啊????????????

网友H:
没有一个是原装的。。。

网友I:
你这新春500E,还剩下多少是500E的~~~

网友J:
改了标准舵机飞无副翼就更得心应手了

网友K:
本想看看500E原装件的~~~~~~~~

网友L:
无副翼就是漂亮~~~

网友M:
500E就剩个尾巴了?

网友N:
楼主果然2啊,哈哈

网友O:
报线 在那里啊????????????

网友P:
俺的配置 比你高点点 呵呵 告诉你 舵机要装飞机里面 拉杆就能基本垂直

网友Q:
看来所谓的新春套装还没装起来,只是把电装拿出来装了另外一台500

网友R:
MB 飞起来 手感如何

网友:
把尾巴也改成轴传的算了!

网友O:
原帖由
于 2011-1-26 12:41 发表
把尾巴也改成轴传的算了!
新春版 500E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