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GY401 故障 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1-23):
http://v.ku6.com/show/yun58m-6sDmmW95h.html
现象与这哥们的一样 不知道怎么回事 。 根本就没有打舵,通电后初始化后就 开始 摇摆。
QQ79237951

网友A:
舵机检查过没

网友:
估计是传感器炸坏了~

网友B:
检查看传感器电路板是否有元件脱焊

网友C:
舵机抖舵了 电位器坏了

网友D:
齿轮检查过没有,能肉眼检查的都检查一遍
扭的真好看,好像绑着陀螺仪似的

网友E:
坏了。。。还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