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再买控了,求问板控操车的合理设置

楼主(2011-01-23):
买了一个电车准备飞间休息时和人捉对玩一下,但是不想再买控了,国产的控也不放心,所以求问一下板控操车的设置。

我是新人,主要觉得油门通道不能自动回中,所以板控操车的刹车和倒车会有电问题,请教这里的大大啊

小弟的控 是DSX9 刚改了美国手 谢谢:loveliness:

网友A:
米国手,那就用左边摇杆的左右通道做方向,用右边摇杆的升降做油门咯~

不知道是否行得通

网友:
前来升级 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国手,那就用左边摇杆的左右通道做方向,用右边摇杆的升降做油门咯~

不知道是否行得通

应该可行 可这不和飞机又反了~~~

网友:
2通道的板控是这样的,左手上下控制油门,右手左右控制方向。因此楼主的DSX9改了美国手是正好的

网友:
车是双向电调,油门摇杆在中点是最低的,所以用2通道(自动回中的)做油门是可以的

网友:
自己用着顺手就行

我用FF9跑过禾宝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