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来令片用哥俩好(AB)胶粘可以吗?

楼主(2011-01-23):
请问来令片用哥俩好(AB)胶粘可以吗? 如果不行用什么比较胶好?谢谢

网友:
前来学习 请多指教

网友A:
不行,建议用4小时以上固化时间的AB胶

网友:
可以,没问题
我有次在IDLE1误启动,离合片都快磨光了也没脱落

网友:
哥俩好的主要问题是胶结强度不耐久,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掉链子。

网友:
我用环氧树脂,干得慢但是挺结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建议用4小时以上固化时间的AB胶

那还是AB胶

网友:
哥俩好302不太耐热而且脆啊,建议914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