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电三个锂电电压不一样怎么解决?

楼主(2011-01-23):
控电充满后三个锂电其中一个是3.7多,另两个4.2多,是不是要坏了,如何补救啊,救
电池
一个胜好级什么什么的,先谢谢各位。

网友:
用电显测的还是?用万用表单独测测每片的电压!~

楼主:
是用电显测的,这个有区别吗?

网友A:
电显只能是参考,不能作为标准,要相信万用表,如果数据确实这样,就把电压低的换掉,或改成2S电池用。

网友B:
用手机充电器单独对电压低的那片充电,看能不能充起来。

网友C:
板凳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