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了两个月的悬停~第一次飞航线视频~顺便向各位老师请教“点头”问题~

楼主(2011-01-23):
玩了两个月第一次飞航线~有些小紧张~小弟宁波的~没人带纯靠潜水和自己实践~

配置:亚拓450pro~GP780~浩马特电机~其他均原配~控DSX7~

螺距:是 负1度到12度(还不敢玩3D)

油门曲线: 1、0%   2、 40%    ……过度到100%

现在有两个问题~虚心请教各位老师~
1、现在发现低速有点头现象~  (三轴全新)

2、在地上超低速时机身会抖动~发现十字盘有旷量~换了新的十字盘~还是一样~高速消失  (三轴全新)

3、电机需要换成原配的450m吗~电机齿是13t要不要换成14t增加转速~

以上谢谢

网友:
点头好解决  提高转速或是降低螺距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没有对头?“

网友:
改一下低速时的油门曲线,加快点转速就成了。

网友:
12度高了点, 普通航线 10度就够了~~~

网友:
哥哥

貌似转速不够呀~ ,具体方法,见2楼

网友:
前来学习 请多指教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指点~请问“2,3”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指点~请问“2,3”问题该如何解决~

解决问题1, 问题2就应该会消除
至于问题3, 13T够了
建议飞行中切换飞行模式 (例如 ST1), 让油门曲线成平行直线 (例如ST1为全90%,ST2为全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问题1, 问题2就应该会消除
至于问题3, 13T够了
建议飞行中切换飞行模式 (例如 ST1), 让油门曲线成平行直线 (例如ST1为全90%,ST2为全100%)

正解

网友B:
第二点“十字盘有旷量”,没事的,下次我的pro拿来给你看就知道了,都有的
第三点,不需要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点“十字盘有旷量”,没事的,下次我的pro拿来给你看就知道了,都有的
第三点,不需要换

谢谢兄弟指教

网友C:
问题1:是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搭配问题。油门曲线没问题,螺距改成:
       -3,0,+3,+6,+9试下。
问题2:震动很可能是低速动平衡问题。比如说:大桨是不是拧太紧了,主齿盘和电机之间是不

       是太紧,皮带、反转轮、大齿盘之间的传动都检查下应该可以解决。

问题3,浩马特好象标陪的都是13T齿吧,如果是就用13T吧。飞航线对东西要求很宽松,不用

        特意升级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1:是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搭配问题。油门曲线没问题,螺距改成:
       -3,0,+3,+6,+9试下。
问题2:震动很可能是低速动平衡问题。比如说:大桨是不是拧太紧了,主齿盘和电机之间是不

       是太紧,皮 ...

谢谢老师指教
1、明白道理了~回去修改
2、用排除一个个拆开差~十字盘会晃动引起的(换了新的也是)大桨松~一根手指可以拨动~大齿及马达齿啮合适中~比较奇怪~
3、明白了~谢谢

网友:
转速低了~调高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