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数控的认识

楼主(2011-01-23):
我什么也不懂,数控的软件也没玩过,我一直在脑子里想这数控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自学的话,对数控没有一个轮廓上的认识就根本学不了,容易扯着蛋。所以我现在把我所想的数控的疑问提出来,还请各位大大给小的赐教赐教。

首先,数控3轴就是XYZ(我自学过CAD和MAX)

然后我明白机器的运作是由三个电机驱动丝杆让工作台和铣头移动。但说到移动,我有个疑问,工作台移动的距离是怎么算的?电机的转速?转一圈移动多少?

还有一个就是它们的坐标“0”在哪?自己设置吗?怎么设置?

右边方的是电脑屏幕

右边方的是电脑屏幕

网友A:
0的问题:你把刀具移动到一个位置,然后清零,告诉控制软件,这就是三轴的零点,它就上当了。

移动距离问题:常用的MACH3的开环控制,是通过步进电机的旋转圈数和角度,配合驱动丝杆的螺距,来换算出工作台的直线位移。

楼主弄个简单的数控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有好多种方法啊 可以自己设置啊
比如 可以在一边弄个开关 一接触就是0 然后用各种尺 编码器 或者步进电机等 记录走过的距离

网友:
 学习就好学习就好!!不会为了玩,中毒太深啊!!:loveliness:

网友B:
我已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的问题:你把刀具移动到一个位置,然后清零,告诉控制软件,这就是三轴的零点,它就上当了。

移动距离问题:常用的MACH3的开环控制,是通过步进电机的旋转圈数和角度,配合驱动丝杆的螺距,来换算出工作台的直线 ...

听这位大大一说我恍然大悟!小弟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了!!

不久的将来我也陪你一起拨萝卜

网友:
xyz 在机床上的定义跟你画的不一样

当你面对机床时,左右移动的是X, 前后移动的是Y, 上下移动的是Z

网友:
幫頂
可以的自己試下,不明白,在論壇發問,大蝦們很樂意說給你知